求助:关于单片机控制伺服电机

楼主(2005-09-27):
各位师友,我是新手,希望得到大家的帮助。我用单片机控制交流伺服,四通的,不过我觉得这个无所谓。我只需要控制速度,所以我大胆的想不用闭环,用开环,直接给伺服驱动器模拟信号,这样行不行能?还有,单片机是5v系统,模拟信号要-10v~+10v,哪位有好用的芯片或者电路指教一下。谢谢大家。

网友A:
只用速度做开环控制当然没有问题。 需要DA转换电路。

网友B:
我有现成的板子:4 位 LED 数码管、485 接口、10 位 D/A、+/-10V 输出、1 路继电器输出

楼主:
周公,您的板子是卖还是给我参考?怎么联系?

网友B:
如果是公司的事情,可以提供产品,你只要给定通讯协议就可以了。要是自己学习,我可以给你提供技术咨询。 信箱: heyu49@21cn.com

网友C:
其实你用位置控制方式,通过调整脉冲频率,一样可以控制速度,而且不需要附加任何元件,还有就是一般伺服电机都有内部速度,如果调速段不是很多,可以采用内部速度控制方式,用I/O量控制调速段

楼主:
to; 沈阳老宋兄 1、您说的内部速度,是不是这个意思:比如第一个设定速度是正转1000rpm,第二个是反转3000rpm,再设定加速时间,电机从0先到1000rpm,然后就马上开始反转了吧?如果是这样,就不行,因为我需要正转1000rpm5分钟,再反转3000rpm10分钟。 2、用位置控制,是不是要自己找脉冲频率跟转速的关系?(在电子齿轮比固定的情况下)还有,就是位置控制也能采取开环控制么?

网友A:
1、不是,何时切换速度,由外部信号控制 2、是。对控制器而言,可以是开环控制。

楼主:
谢谢刘老师了。我明白了内部速度控制的工作方式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内部速度方式下,第一段、第二段的速度只能通过驱动器上的键盘输入吧?

网友A:
这个问题,就只能问四通了。

楼主:
再次感谢刘老师。

网友B:
除了模拟方式以电压控制伺服驱动器外,‘沈阳老宋’已经提供了一种方式,另外还可以通过 PC 机或者专用控制器通过 RS485 接口以数据通信方式发送速度控制命令。我们目前有可发送 30 段(可扩展)速度控制命令的控制器

网友D:
我知道一种通用数字控制器可以解决你的问题,我用过,可以让电机正传1000rpm5分钟,再反转3000rpm10分钟,或者其它的更多要求都能实现,速度和转角完全采用简单编程控制,到时自己就反转了,也不需要外部发命令,它带有编程、显示、执行等多种功能,具有plc的基本功能,价钱也不贵,一台控制器就全部搞定,编程特简单,不懂自控都会用,我有说明书,你有信箱可传给你。

网友E:
各位老师: 有个问题想请教! 现在采用交流伺服进行目标的转动控制,当前能够对最终控制目标的位置通过传感器进行采集,进而计算出当前速度,如果这样的传感器的响应频率是10Hz(或者说最多每秒钟能够提供10次最新位置数据),那么我对速度环的控制(当前采用PID)能够做到多少Hz呢(所使用的伺服系统本身速度响应在空载情况下能够达到100Hz以上)?位置环呢又能够做到多少Hz呢? 我测试了一下,速度环做到2.5Hz还能够保证基本的特性,再高点速度就太不稳定了!位置环还没有做!不知它们之间一般应该满足什么样的对应关系才能够控制的比较好? 希望各位老师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