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nderware论坛
没有一个高手能回答这个问题吗?

楼主(2005-09-27):
我希望在INTOUCH中让一个搅拌器的桨叶旋转起来,象真的一样,这样的一个动画效果该怎么做了?难道真没人知道吗

网友A:
写脚本让某个量变化从 0到100. 再由这个量 去改变桨叶的转动,或粗细。 花点时间自已去体会吧

网友B:
普通的旋转很好做,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一种啊!如果加形状变化就得费点心思研究了。其实桨叶画的真实的话没必要变化形状,让它以适当速度旋转就行了。例如在“方向”里设定值为100对应值360度。在窗口里写程序如下:(时间间隔可设为100ms) IF a<100 THEN a=a + 10; ELSE a=0; a= a + 10; ENDIF;

网友C:
画不同位置的桨叶,轮流显示, 就象动画片一样

网友B:
controller你好 轮流显示如果用闪烁做很容易跳乱啊。我以前用闪烁模拟过水的流动,前几秒运行的好好的,时间稍长一点就跳的乱七八糟的。请问你的轮流显示怎么做的?

网友B:
我闪烁的条件是$second

网友C:
不用闪烁,只是轮流显示几个不同位置的桨叶而已.只是不断隐藏/显示.

网友D(2006-03-22):
此题有解,需要用到sin()或cos()函数,控制浆叶的长度,效果非常逼真。要例子请发信zhouyongliang@g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