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UC3844输出电压低

楼主(2005-09-27):
有一BAUMULLER变频器,用UC3844激励,现次级输出电压分别为1.8 V和5.8V,正常为5v和16v,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由于都是贴片电容,怎么断容量有没有变化,谁有UC3844的中文说明可否传一份给我wuxu14@21cn.com,谢谢

网友A:
3844可以参考3842,他们的外围电路和其他完全相同,只是工作电压不同 好像3844工作电压7-10v

网友B:
我只是个初学者,对电子不是很熟,请教一下专家!我这有一UC3844它的第7脚只有2.86V,其它脚都是0V,那是不是坏了呢?

网友C(2007-07-11):
3844可以工作在10到34伏.我觉得你应该先检查下你的电路.第七脚是VCC一般可以用+15V

网友D:
3844,1,2,7,脚的外围电路查查看....

网友E:
下面引用由山高在 2005-9-29 21:09:00 发表的内容:
  我只是个初学者,对电子不是很熟,请教一下专家!我这有一UC3844它的第7脚只有2.86V,其它脚都是0V,那是不是坏…
--------------------------------------------------------------------------------------------
UC3844启动电压15V,维持工作电压9V.第7脚是电源脚,通常并在此脚和地之间的电解电容容量下降会使得电压不能维持芯片正常工作,芯片本身坏的极少。

网友C:
3844启动电压是16V,15V是不起振的,如果用15V的Vcc的话,先要将电压加到16v以上使他起振

网友F(2012-05-08):
我碰到一个情况,uc3844 7脚电源在12v到13v来回浮动。6脚无输出。8脚电压很小,来回浮动。请教一下维修方案

网友G:
UC3844启动电压16V,维持工作电压10V.第7脚是电源脚,通常并在此脚和地之间的电解电容容量下降会使得电压不能维持芯片正常工作,今天修了一个就是这个毛病!换一个50V100uf的电解电容好了!

网友H(2012-06-24):
引用 网友G:
UC3844启动电压16V,维持工作电压10V.第7脚是电源脚,通常并在此脚和地之间的电解电容容量下降会使得电压不能维持芯片正常工作,今天修了一个就是这个毛病!换一个50V100uf的电解电容好了!

网友I:
像5V,16V的输出只有1.8V,5.8V的一般来说是SHR1位置的稳压器坏了,换了试试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