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软件
PCS7 冗余AS系统,如何组态?

楼主(2005-09-27):
在SIMATIC PCS7系统,选用了2个AS,构成冗余的系统。那么如何对它们组态呢?在PCS7里面是不是对冗余的AS有专门的设置? 另外,是不是在其中一个AS里面编写好程序后给另外一个AS里面拷贝一份?

网友A(2005-11-27):
如果选用冗余的配置,在组态时先做第一个AS,将dp设成1,然后拷贝一份,将DP设成2即可

网友B(2006-02-17):
哪位任兄能提供PCS7的编程软件给我,在此先谢谢!
EMAIL:ZHH1225@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