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如何与贝加莱的PLC进行数据交换?

楼主(2005-09-28):
s7-300如何与贝加莱的PLC进行数据交换? 贝加莱支持DP吗?如何配置?贝加莱PLC做子站?

网友A:
支持,有相应的模块。具体如何配置咨询贝加莱。

网友B:
SIEMENS的S7可以通过MODBUS和PROFIBUS与贝加莱的PCC进行数据交换。 贝加莱的PCC支持PROFIBUS FMS和PROFIBUS DP。2003系列可以做DP主站的模块是7CP476-050.66,可以做DP从站的模块是7IF361;2005系列可以做DP主站的模块是3EX450,可以做DP从站的模块是3IF661(SG3)、3IF761(SG4);IPC系列可以做DP主站的模块是5LS050.66(PCI),可以做DP从站的模块是5LS050.61(PCI);甚至贝加莱的伺服ACOPOS和X67都有相应的DP从站模块连接到PROFIBUS上。

楼主:
多谢了,稍后可能会有具体的问题,多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