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形

楼主(2005-09-28):
台达M的接在水泵上不能启动。水泵是星形连接的,突发奇想接成了三角形。嘿,他转了。为什么呢。电机买来的时候就是接成星形的。

网友A:
检查一下额定电压是多少,是否负载较大,而星形接线电压不满足电机要求导致无法转动?

网友B:
Y接的话,就是220的了,当然启动费劲了。角接就变成380的了。一般根据容量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