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编程控制数显

楼主(2005-09-28):
各位好: 我现在在做一个三菱控制数显的程序,具体是从一个驱动器出来的信号经过信号处理后送入 PLC,在送入数显板,主要是测量驱动器的速度!静态的~ 谢谢大家的指导!有点急哦! 谢谢了! 我的邮箱是 xiaoyuejun@avl.com.cn

网友A:
如果简单的一个参数的显示可以采用外带数码管的方式进行显示,否则还是要三菱的图文终端了,价格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