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动执行器的开关型和调节型具体区别在哪里?

楼主(2005-09-28):
(无正文)

网友A:
谁知道呀我也想听呀 高手来呀

网友B:
我不是做着个的但我想开关行应该就完全打开-完全关闭,两种状态。 而调节型不但具有完全打开-完全关闭功能还具有调节打开(关闭)任意大小位置的功能比如不完全打开

网友C:
开关型:只有全开和全关两种状态 调节型:可以在阀的全行程内任意调节,从0%到100%

网友B:
我就在这里被删了第一篇恢复

网友A:
老五※: 别郁闷了,我也是还不是咱俩!!!!!!!! 哎!!!!!

网友B:
喜欢你: 你说我在这里是外行你让我说两句,你非反驳。

网友D:
开关式用于位式调节系统,调节型用于PID调节系统,两者根本区别在于调节系统的控制精度,前者控制精度低、离散,后者控制精度高、跟踪性能佳。

网友A:
呵呵,老五 对不住呀!!! 改天咱俩喝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