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单片机控制伺服器的问题

楼主(2005-09-28):
我的项目是控制电机驱动机架往返运动,位置精度要求高。计划用松下的伺服驱动系统,我看它的驱动器本身有位置控制模式,是不是说,单片机给伺服器PULS信号发脉冲指令,告诉它走多远,和最大速度多少,剩下的事伺服器就按给定的距离去自己闭环控制实现了。我这边还要用单片机设计一套闭环系统来控制伺服器吗?谢谢!! 另外还不懂就是说脉冲命令怎么来发呢?什么格式,我看了伺服器的手册了,也不太详细,就是说脉冲个数对应电机转的圈数,脉冲频率对应电机转速。 比如我让电机转10圈,我送一个相应当量的脉冲串给伺服器,电机在转10圈的过程中,是不是由伺服器来控制加速、减速到最后停机?这个过程,单片机用干预吗? 谢谢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A:
位置精度究竟多高?松下的可以吗?

网友B:
脉冲个数对应电机转的圈数,脉冲频率对应电机转速是对的,就是说你发一个脉冲它就转过一个很小的角度。所以电机的速度就是你脉冲的速度,它的加速度就是你脉冲速度的变化速度。你发出的是脉冲,不必做闭环。在你发脉冲的同时电机转动,脉冲结束电机也停止转动。

楼主:
谢谢大海之子和kkbeer 位置精度要求不高,1mm以内,松下,富士的都应该可以吧。 to kkbeer: 有点开窍了,是不是就是说我要设计一套脉冲发生系统,输出电机控制脉冲。比如说我发5000个脉冲,电机转4圈,但是我5000个脉冲的频率是不一致,就是说把脉冲频率设计成和你的速度曲线一致就可以了吧。 如果这样就要简单一些了。

网友C:
位置数脉冲数,速度看脉冲频率

网友D:
若要实现闭环控制呢,为什么用PC发不出可用的脉冲

网友E:
用PC一般不能直接输出较高的连续变化的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