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nderware论坛
如何检测一个值使其一段时间不变时报警

楼主(2005-09-28):
我用的是intuoch9.0。用Rslinx与PLC通讯。对方给提供一个离散数值定时0和1变化,如果超过一定时间intouch检测到该值无变化,则说明与PLC通讯失败。我在窗口里写了检测到该值为1时开始定时,超过一定时间则报警设为1,可是窗口里所有程序都跟着延时了。哪位高手知道该如何实现?

网友A:
改用Wonderware的IO Server, IO Server用一个Status可以用来检测通信故障.

楼主:
可是要求用Rslinx啊,通讯试验已经做完了。I/O Server不如Rslinx简单吧。我没用过。Rslinx也是第一次用。没有别的方法吗?

网友B:
写在intouch 的条件脚本中,检测值的变化。

楼主:
谢谢邓工,我试试

楼主:
不行啊。在条件脚本里写延时程序还是使整个程序根着延时

网友A:
做复杂一些的脚本, 用一个脚本计时, 当检测到数据有变化时清除计时变量, 否则当计当一定时间就引发另一个脚本报警.需要3个脚本: 1. 应用程序脚本/运行时: 不断计时 2. 数据改变脚本: 数据变化时复位计时变量 3. 条件脚本: 当计时变量大于某值时, 报警.

网友C:
controller朋友的建议很不错的!!可以试一下哦,呵呵!

楼主:
成功!还是controller厉害!!!谢了!

网友D(2006-03-16):
我是在下位机做的,其实只要加一个中间变量,然后就实现起来很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