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有西门子ECO系列15KW以下变频器

楼主(2005-09-28):
哪位有西门子ECO系列15KW以下变频器,旧的也行,修好的也行,只要性能功能不查就行,速联系最好在北京,电话:13701283280

网友A:
非用ECO的干嘛? 用别的代替也可以啊,就图便宜啊. 有一个问题,请指教: 我用日立L100变频器做的恒压供水系统,控制两台泵,现有一台泵一启动就报E003,用工频直接启动没问题,电流也不大.我的变频器是从你那里买的,还不到两年.

网友B:
我有,请给我联系13993161213。

楼主:
不懂不要瞎猜疑,是一个朋友委托我买的,可能他有特别用处,我不会用西门子的东西的,他的MM430机器没有我的L300P-150HFE的便宜,所以图便宜不是本意!我不好探究客户的本意!至于变频器拖动水泵过流,简单方法使用一控一、去掉PID测试,可能水泵有些老化,解决办法加速时间延长或者转矩提升一些看看,有什么问题打电话给我,作变频的最基本的问题——变频启动与工频启动的原理、方式一样吗?工频能启动不说明变频器一定有问题!

楼主:
谢谢温工已经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