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S产电PLC
请教LG变频器应用

楼主(2005-09-28):
目前我做的项目中全厂变频器全用LG公司的,大多选用IS5系列,其中几台控制行车主提升电机的可能要选用IV5系列的,不知道用不用得着加光电编码器,另外感觉LG公司的资料很乱,当地代理商给的资料如封面写的IS5能到75KW,但内容却只有22KW,是不是IS5上了22KW就不好用了?另资料上前面写着的3.7KW以下内置制动电阻,但后面却写着全部没有。搞得选型很头痛,当地代理商好像也不太懂。不知道那些比较熟悉LG的能否帮忙解释一下。如果感觉好 我可以向我公司采购推荐一下。

网友A:
一般变频器11kw或者15KW以下内置制动单元,电阻都需要外配的,我接触到好象电阻好没有内置的,为什么不选一个有技术能力的代理商,那种只能买了卖的主,恐怕您吃苦头的日子还在后面呢?变频器不象卖白菜,谁都行!

网友B(2011-04-08):
朋友们好!
最近修一台LS ic5-1 型号的变频器 (输入电压220V 功率0.75KW)
故障现象是上电显示“- - -”用好的主板对调故障还是“- - -”。所以已经确认主板是好的
(正常现象是上电显示30.0)
这种故障遇见得少修起来没什么经验,在这里请教各位前辈们指点一下晚生,感激不尽

网友C(2011-07-30):
老瞿也真不客气。你就一辈子做日立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