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讯
急!远距离传输

楼主(2005-09-28):
请教各位,怎样能把液位信号(开关量或模拟量都行)传到2.5公里的控制设备上而不影响正常使用,不能通过网络。谢谢!

网友A:
光纤加上转换器即可.

网友B:
这好办,你可以打电话我们讨论一下,电话:010-88202992 陈工

网友C(2006-03-07):
用工业遥控器,输出开关量和模拟量的都有,联系我13913852524

网友D:
这么远用光纤多贵。用GPRS DTU无线传输。www.dslc.com.cn ~GPRS DTU

网友E:
楼上各位的性价比如何?

网友F:
可以用我们的GPRS模块,详情可联系我。
Email:yyming@public1.wx.js.cn
电话:0510-85110721 85113920

网友:
是有线还是无线。

网友G:
我们提供完整的无线传感器网络解决方案,长距离超低功耗,单节锂电池可供作达15年,距离可达4公里,请浏览网站http://www.howdeep.com.cn/index.asp?ID=A22
0755-26969660 26959339 鲁先生 周先生

网友H:
不到3公里的范围您使用无线数传电台就可以解决了。
欢迎你致电13714034516

网友I:
不通过公共网络的话,走GPRS专网可以实现 厦门桑荣科技有限公司 手 机:13328783071(联通)13950074071(移动) 直线电话: 0592-5908790 技术交流:MSN: lxj7871@tom.com QQ:17817807

网友G:
使用的我们的解决方案,时间需要1小时(把模块接上),成本大概平均几百元一个点

网友J:
如果可以只用开关量,而且可以用有线:你用隔离AC220V电源给液位开关量驱动的中间继电器供电不就得了?
如果确实需要模拟量,这么远直接传输是不可能的,因此只有先将模拟量转换为数字量,然后经过有线或无线传输后再将数字量转换成为模拟量。

网友K:
可以用数据传输电台或者GPRS/CDMA DTU,请联系021-64513412,64519669张登基,星光电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