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远距离传输到2.5公里的控制设备上

楼主(2005-09-28):
请教各位,怎样能把液位信号(开关量或模拟量都行)传到2.5公里的控制设备上而不影响正常使用,不能通过网络。谢谢!

网友A:
用无线传输或牵根线过去。

网友B:
模拟信号用4 ~20mA标准信号不就可以了吗?开关量的话你需要多大的电压呢?

网友C:
yangguangcanlan: 您好!要传2.5公里的距离,使用模拟量的4--20mA就可以,绝对不会影响正常使用,曾经做过4个矿井,有2个井的传输距离是4公里左右,也是用的模拟量4--20mA传输,但是你使用的液位传感器一定要是比较好的,合适的传感器,它的供电电压要优,可调。 有任何问题可以互相讨论。 邮箱:liufagui@126.com 电话:13237484382 QQ:51756992

网友D:
同意楼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