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恒压供水一拖三30 37 37 千瓦
,

楼主(2005-09-28):
配电室的闸(600A)跳,但是变频柜的空开(200A)不跳 变频转工频时间0.5秒 深井泵 相序都检查过 没有错误 30KW的那台潜水泵在转换时 不跳闸,但是 第二台(37KW深井泵)变频转工频瞬间 配电室的总控开跳闸 急 。。。。。。。

网友A:
切换有问题或接触器失控,请厂家检查,如果烧毁变频器则后果严重。

网友B:
功率不同造成的\

网友:
多谢李老师 ,和各位大侠指点 我检查了 是 上级空开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