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可以告诉我LG的PLC扩展模块输入点可以响应1分钟/1440转吗?

楼主(2005-09-28):
我的意思是能否响应每分钟1440转,那个转速是电机是速度。我的目的就是测量电机的速度了。

网友A:
不好意思,才疏学浅,没有看懂您的问题!!!

楼主:
楼上的!!!!!! 好啊!!!! LG的PLC他的普通输入点响应的频率的多少??这个总知道吧!!!!

网友B:
可以用高速记数器记数呀。最大速度1相100K,2相50K。

网友C:
测量速度一般用编码器,看你的编码器的精度有多高。1秒钟24转,基本可以肯定是不行的。就算电机转一圈编码器10个脉冲,1秒钟还要采集240个脉冲,况且一般编码器都是几百脉冲一圈。 要实现应该要加高速计数模块,可以根据自己的输入频率选择。

楼主:
搞定了!!!!! 用一个接近开关就搞定了!!!!!!不需要那么麻烦了。

网友D:
晕,你该早点告诉大家你的工艺要求么

网友E(2005-11-10):
不知道,没有用过LG的
西门子S7-224没有问题

网友A:
我没有用过西门子的,LG就够用了,价格差老多了,何必用那么贵的呢???

网友A:
LG够用就可以了!!杀鸡不要用牛刀

楼主:
多过去怎么久了!也有人反映了!好!!!

网友F:
其实要看你的脉冲宽度多宽,不然就要用脉冲沿中断来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