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肋:电机启动问题

楼主(2005-09-28):
各位同仁:   我是做机械自动化的,最近在一些大功率机组的使用过程中,经常碰到电机启动时总电源开关跳闸的现像,各级开关选择合理,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哪方面的原因,什么情况下有这种可能性,在这里先谢谢了!

网友A:
1启动电流过大(负载不同启动电流不一样) 摇一下电机的绝缘性能

网友B:
假如你的机组没有问题,你的电源开关就有问题 电源开关是空气开关吗?整定值是否小了?

网友C:
开关选择不合理

网友D:
有可能是空气开关坏了,我以前遇见过

网友C:
说一下开关与负载的具体参数

网友E:
如果开关选择合理的话,先换一下开关,看是否有问题。

网友F:
重载启动时,电机电流很大,检查开关的整定电流。

网友G:
重载启动时,电机电流很大,试一下降压起动.

网友H:
启动方式合理吗?

网友I:
我同意上面两个人的说法

网友J:
负载过大,导致电机启动的时候堵转,此时启动电流不是一般的大,甚至能直接烧掉电机,检查负载和电机额定负载。

网友K:
要首先排除机械的原因.如果是直流电机在启动时跳闸,应检查主回路或保护;如果是交流电机,应检查电源开关的触点质量及主回路的连线松紧情况.

网友L:
可能是开关触点接触不良吧,引起打火跳闸

网友M:
如果是星三角启动的话就有必要检查一下在切换过程中是不是有因为弧光短路引起的跳车。

网友N:
有这么多人提供了各方面的可能因素,我想应该可以找到办法了.关键还是应考虑总开关是否整定合适,是否有其他设备影响.还有也因考虑开关的避峰能力(最大值分断能力,有可能开关旧了也会改变)

网友O(2005-11-15):
重载启动时,电机电流很大,检查开关的整定电流,同时检查一下电机本身及其负载.

网友P:
要多方面考虑的,不见的什么原因,以上说的都要检查

网友Q:
控制方式有问题

网友R:
我今天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可能是KM3分断时有电弧造成KM2上电短路吧,正在检查。

网友R(2005-12-15):
  如果是星三角启动的话可能是切换过程中因为电弧短路引起的跳闸。

网友S:
能不能介绍一下总电源开关以及电机的性能指标?

网友T:
如方便的话,加个软起动器或变频试一下,就可以排除故障了

网友U:
我的看法是:
电动机启动电流与电源开关的整定值未匹配.可以:
1、降低机组的启动电流。如:选择降压启动、软启动或者改善负载情况;
2、效验电源开关的整定值。

网友V:
分析原因:1)接触不良。
     2)设备器材不匹配和设备器材质量太差。
     3)电路设计不和理。
处理:  1)检查各线头,电线的载容量,开关接触处,
     2)计数总电流值,查电压等及,检查开关。
     3)重新设计合理电路

网友W(2006-01-18):
是不是同时起动的

网友X:
是不是机械有卡滞,检查一下,不行可以用降压启动.

网友Y:
1、启动电流过大:采取降压启动措施。
2、总开关的整定电流不合适:重新整定。
3、机械部分有故障:排除机械故障。

网友Z(2006-02-18):
电动机的启动记得有两句口诀:1、开关启动,千瓦乘六;
                               熔体保护,千瓦乘四。
          2、电动机瞬动,千瓦20 倍
             变压器瞬动,千伏安3 倍
             热脱扣器,按额定值

网友AA(2006-04-12):
总开关有点问题,过载保护方面?

网友AB:
电动机的启动记得有两句口诀:1、开关启动,千瓦乘六;
                               熔体保护,千瓦乘四。
          2、电动机瞬动,千瓦20 倍
             变压器瞬动,千伏安3 倍
             热脱扣器,按额定值
不错啊,有意义的口诀。

网友AC:
在总电源开关正常的情况下:
1应考虑是否多台电机一起启动了,如有则最好逐台启动
2可以加装启动电路(星三角\自藕变压器\加启动电阻\加装变频器)
3测量各电机的总电流加最大那台电机的启动电流是否大于总开关的容量,如是,则应更换容量更大开关
4电机\各被传动设备负载如何

网友AD:
  电机多大的,没用软起动器吗?

网友AE:
请问
1.是刚启动1,2秒就跳闸,还是启动十几秒后跳闸?
若刚启动就跳,可能如那位大虾说的,测一测绝缘看是否对地短路,或相间短路.
过十几秒钟跳,看是否有匝间短路,负载过重或惯量过大启动时间过长,可以用钳式电流表测一测三相空载电流和启动电流.
2.检查开关在启动和运行时是否发热,测量开关在启动和运行时的电流.
3.检查空开内部,看热脱扣及过流脱扣元件是否位移,是否发热变色?

网友AF:
这个没用过

网友AG(2006-05-24):
首先,启动的顺序应是一台启动正常后再启动第二台,依次类推.
总开关一般是空气断路器,内部有过载保护、过流保护,所以选型时应选最大的一台电机额定电流的2.5倍加上其余电机的总和.若启动负荷过大,再适当的增加个修正系数.
至于保护电动机过载,一般用热保护继电器.

楼主(2007-04-12):
如是星三角启动可能是启动时间太短的问题,也有可能是因为你选的开关灵敏度太高的问题!

网友AH:
最近在一些大功率机组的使用过程中,经常碰到电机启动时总电源开关跳闸的现像,
1):是已经使用了一段时间了才出现的状况? 那么,检查空开的触点,如果拉弧严重,请先更换;检测3相电流值,大小,是否平衡;
2)若电流正常,那么只是空开时间长了需要更换;还有检查下机械端是否负载过重,或机械配合间有磨损,或有异响?
3)电流不正常,检查电机本身,轴承或绕组,或绝缘;
   机械端的检查同上。

网友AI:
总电源开关跳闸可能是所有动力机组同时启动瞬时电流过大引起,一般在允许的前提下尽可能的使各动力组分时段启动就不会出现以上现象.可以试试啊!

网友AD(2007-12-20):
  我是大功率电机软启动设备厂家的工程技术人员.有问题请联系:shuheng1999@163.com.

网友AJ:
先无负载启动,然后一节一节加负载.排除法!

网友AK:
大家都积极参与,希望提问者与大家同步交流,有问必答

网友AK:
我估计控制有问题

网友AL(2010-01-13):
对:flyer8 关于电动机的启动记得有两句口诀:1、开关启动,千瓦乘六;
                               熔体保护,千瓦乘四。
          2、电动机瞬动,千瓦20 倍
             变压器瞬动,千伏安3 倍
             热脱扣器,按额定值
不错啊,有意义的口诀。
内容的回复:

都是瞬时起的么

网友AM:
这种现象的确存在,有条件的增加供电容量,否则想办法减小启动电流。

网友AN(2010-04-24):
你的问题没有说清楚,要看你是单台启动还是多台同时启动等工作情况,把你的工作程序也说一遍,配电设备参数也一并提供下,可以帮你做一个系统分析的

网友AN:
请大家注意啊,电机的启动电流是不能减小的啊,只是启动时间随负载的不同而不同罢了

网友AO:
请大家注意啊,电机的启动电流是不能减小的啊,只是启动时间随负载的不同而不同罢了

为什么说启动电流不能减小! 不懂!

网友AP:
可以去天启电机论坛看看
天启电机论坛 天启电机论坛是探讨涵盖电机变压器设计开发,销售与采购,人力资源,质量与检测,电机维修的综合性大型论坛
bbs.tian777.com

网友AQ:
除了启动电流过大外,开关选型也有问题,否则不会越级跳闸。保护电动机的开关和配电用的开关在选型时有区别的。

网友AR:
请考虑一下你的拖动功率是否匹配,启动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