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运动控制
求教安川伺服问题

楼主(2005-09-28):
没有连接主控制器,给安川伺服驱动器通上电,面板上的7段LED也显示电源电路,伺服电机配线和编码器配线都正确,为什么我使用面板操作器试运行操作的时候电机不动?我用的电机是带制动器的,但是我已经使它直接连接24伏电源,处于制动解除状态,并且通电后我用手能使其转动.请教各位大侠,比较着急.

网友A:
如果用手能转动,是不是没有使能呢?

楼主:
是的,没有连接主控制器,当然没有输入使能. 我是按照说明书上提供的步骤:在连接主控制前,先用面板操作器,进行伺服电机的试运行,使用参数Fn002进行JOG操作. 请教各位大侠怎么回事啊

网友B(2006-08-02):
详细检查一下线路的连接!
再使用参数Fn002进行JOG操作,很简单的!

网友C:
CN1有没有插在上面啊???不能插在上面!只能是控制电源/动力电源/编码器插头/电机动力线!

网友D:
点动控制必须满足三个条件1、伺服处于OFF状态2、禁止正转驱动无效3、禁止反转驱动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