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克韦尔(AB)PLC
AB SLC500通讯地址?

楼主(2005-09-28):
如何在RSLogix500改AB SLC500通訊地址如何,BAUD?她的通讯地址和BAUD是默认1,19200吗

网友A:
本来想发个图片,简单明了,可是我不是VIP. 只能文字叙述了: 在Project中找到Controller目录,在controller中找到channel-configuration,双击此项,在对话框中选择Chan.0-system,就可以看到要修改的地方了! 不知道是否是你想要的.

网友B:
在通道里面改波特率什么的就可以啊,SLC5/03以上有两个通道,CH0是指串口的。但是要注意,如果你通过RSLinx用串口连的通讯,在线改的话通讯会中断,离线改完下载后原来的通讯也中断了,因为你原来的串口配置改完后已经不对了,所以需要RSLinx从新配置一下,很简单,只要在原来的配置下重新Auto Configure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C:
有一套AB DH+的系统,有八台SLC5/04 PLC,一台上位机通过1784-PKTX卡接入系统。现在我需要再增加一台上位机,也是用1784-PKTX卡连入网络。增加的上位机刚开始一切正常,RSLINK(Gateway版)能找到八台SLC5/04 PLC和另一台上位机,大约半小时后就找不到其他设备了(自动刷新的)。只有重新启动RSLINK才可以,并且一段时间后又有上面的问题。在着过程中,原先的上位机一直正常工作。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D:
可能是 网络电缆 不稳定。

楼主:
按照 ababycarrier说的去设置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