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lc与步进电机的连接

楼主(2005-09-28):
请问,plc与步进电机是这样连接的么? 步进电机 plc (pls+ )——————1 Y0---------1 (pls—)----1 + (5V电源 )———。——C0 1 (dir+ )——1———1 1 Y1-----1 1 (dir—)-1 1 1—— C1 1 1 。-1 -------------------------------- 。 1 。-------------------------------------。 我不时VIP会员,只能这样弄呢PLS+和dir+接电源正极,pls—和dir—分别y0和y1 ,c0和c1 接电源负极。

楼主:
请问,plc与步进电机是这样连接的么? 步进电机 plc (pls+ )——————1 Y0---------1 (pls—)----1 + (5V电源 )———。——C0 1 (dir+ )——1———1 1 Y1-----1 1 (dir—) 1 1—— C1 1 1 1------- 1----------------------------------。 1 。-------------------------------------。 我不时VIP会员,只能这样弄呢PLS+和dir+接电源正极,pls—和dir—分别y0和y1 ,c0和c1 接电源负极。

楼主:
怎么不能正确显示呢, PLS+和dir+接电源正极,pls—和dir—分别y0和y1 ,c0和c1 接电源负极。这样对么?

网友A:
步进电机的驱动器一般都画有接线图,它就是几个光藕,只要够成回路让光藕导通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