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常见故障分析>

楼主(2005-09-28):
常见故障及处理 1.2参数设置类故障的处理   一旦发生了参数设置类故障后,变频器都不能正常运行,一般可根据说明书进行修改参数。如果以上不行,最好是能够把所有参数恢复出厂值,然后按上述步骤重新设置,对于每一个公司的变频器其参数恢复方式也不相同。   2.过压类故障   变频器的过电压集中表现在直流母线的支流电压上。正常情况下,变频器直流电为三相全波整流后的平均值。若以 380V线电压计算,则平均直流电压Ud= 1.35 U线=513V。在过电压发生时,直流母线的储能电容将被充电,当电压上至760V左右时,变频器过电压保护动作。因此,变频器来说,都有一个正常的工作电压范围,当电压超过这个范围时很可能损坏变频器,常见的过电压有两类。   2.1输入交流电源过压   这种情况是指输入电压超过正常范围,一般发生在节假日负载较轻,电压升高或降低而线路出现故障,此时最好断开电源,检查、处理。   2.2发电类过电压   这种情况出现的概率较高,主要是电机的同步转速比实际转速还高,使电动机处于发电状态,而变频器又没有安装制动单元,有两起情况可以引起这一故障。   第一,当变频器拖动大惯性负载时,其减速时间设的比较小,在减速过程中,变频器输出的速度比较快,而负载靠本身阻力减速比较慢,使负载拖动电动机的转速比变频器输出的频率所对应的转速还要高,电动机处于发电状态,而变频器没有能量回馈单元,因而变频器支流直流回路电压升高,超出保护值,出现故障,而纸机中经常发生在干燥部分,处理这种故障可以增加再生制动单元,或者修改变频器参数,把变频器减速时间设的长一些。增加再生制动单元功能包括能量消耗型,并联直流母线吸收型、能量回馈型。能量消耗型在变频器直流回路中并联一个制动电阻,通过检测直流母线电压来控制功率管的通断。并联直流母线吸收型使用在多电机传动系统,这种系统往往有一台或几台电机经常工作于发电状态,产生再生能量,这些能量通过并联母线被处于电动状态的电机吸收。能量回馈型的变频器网侧变流器是可逆的,当有再生能量产生时可逆变流器就将再生能量回馈给电网。   第二,多个电动施动同一个负载时,也可能出现这一故障,主要由于没有负荷分配引起的。以两台电动机拖动一个负载为例,当一台电动机的实际转速大于另一台电动机的同步转速时,则转速高的电动机相当于原动机,转速低的处于发电状态,引起故障。在纸机经常发生在榨部及网部,处理时需加负荷分配控制。可以把处于纸机传动速度链分支的变频器特性调节软一些。   3.过流故障   过流故障可分为加速、减速、恒速过电流。其可能是由于变频器的加减速时间太短、负载发生突变、负荷分配不均,输出短路等原因引起的。这时一般可通过延长加减速时间、减少负荷的突变、外加能耗制动元件、进行负荷分配设计、对线路进行检查。如果断开负载变频器还是过流故障,说明变频器逆变电路已环,需要更换变频器。   4.过载故障   过载故障包括变频过载和电机器过载。其可能是加速时间太短,直流制动量过大、电网电压太低、负载过重等原因引起的。一般可通过延长加速时间、延长制动时间、检查电网电压等。负载过重,所选的电机和变频器不能拖动该负载,也可能是由于机械润滑不好引起。如前者则必须更换大功率的电机和变频器;如后者则要对生产机械进行检修。   5.其他故障   (1)欠压。说明变频器电源输入部分有问题,需检查后才可以运行。   (2)温度过高。如电动机有温度检测装置,检查电动机的散热情况;变频器温度过高,检查变频器的通风情况。   (3)对于其他情况,如硬件故障,通讯故障等,可以同供应商联系。   技术应用栏目文章 4变频调速技术在我厂二联合装置上的应用女/赵韶华 河南南阳油田精蜡厂473132摘要:针对炼油厂动设备的实际工艺状况,阐述了一种变频调速控制的原理及使用情况,以及在实际运行过程中的各种情况分析,解决了一些实际问题,并从节能角度说明了变频控制的优点。   变频调速技术是近年来发展起来的一种可用于控制变速交流异步电动机的新型节电技术。同时它把多年来对电机进行连续、无级调速的梦想变成现实。具有调速范围宽,故障率低,启动电流小,正反转容易可实现软启动,软停止,起动转矩大等优点。使转行的机械变速面貌大为改善。机构简单,稳定可靠。在用于风机、水泵、油泵等变负载情况下其节能效果尤为显著。   二联合装置是我厂三期扩建重点工程,投资甚巨,工艺流程复杂且多台电机负载变化较大,比较适合变频调速运行。   一、变频调速基本原理及控制原理   1.基本原理:目前使用较多的是“交—直—交”变频,原理如图1所示,将50Hz交流整流为直流电Ud,再由三相逆变器将直流逆变为频率可调的三相交流供给鼠笼电机实现变频调速。   2.控制原理:  变频调速装置主电路(见图2)由空气开关QF1,交流接触器KM1和变频器VF组成,由安装在配电柜面板上的转换开关SA,复位开关SB;或安装在现场防爆操作柱上启动按钮SB和停止按钮SB2控制VF的运行:   (1)启动VF时必须先合上QF1和QF2,使SA置于启动位置,KM1便带动电触点闭合,来电显示灯HL2亮;此时按下SB,也可以按下现场SB1使KA1带电触点闭合,VF投入运行同时运行指示灯HL3亮。   (2)需要停止VF时,按下SB2使KA1失电,VF停止运行,此时HL3灭;置SA于停止位置,KM1断开同时HL1亮表示停机。   (3)如果在运行过程中VF有故障FLA、FLC端口将短接,KA2带电,KM带电其触点断开,同时故障指示灯HL3亮并报警。   由于工艺条件复杂,实际运行过程中有多方面不确定因素,为安全其见,每台变频器均加有一旁路接触器 KM2;如果KM1或VF发生故障时保证电机仍能变频运行。变频调速实行闭环负反馈自动控制即由仪表装置供给变频器1V和CC端口4~20MA电信号,靠信号大小改变来控制VF频率高低变化达到调节电动机转速和输出功率的目的,使泵流量和实际工艺需求最佳匹配,实现仪表电气联合自动控制体系。   二、实际运用分析   1.变频调速实行工艺过程控制,由于生产流程和工艺条件的复杂性;不通过实践有些问题不被人们认识,只有通过实践才能找出解决这此问题方法和途径。   在闭环控制回路中,变频器作用类似风开式调节阀,对于实用风关式调节阀控制回路需在变频器上设定最低下降频率,当仪表装置故障时变频器输出最低频率,保证电机运转,维持工艺流程最低安全量,不至于生产中断。变频器下限频率设定必须通过实际测试,不能随意变动。就拿 P6101A脱丙烷塔进料泵来说,当时调试时当仪表信号4AM时,变频器输出频率10Hz,此时根本达不到工艺需要流量,通过仪表、电气专业人员多测试设定4MA信号输出23Hz能达到最低安全量,故23Hz便没定为法定下限参数,这样既可保证工艺安全运行又有27Hz的频率调节范围。完全达到变频调节目的。   2.机泵有多条支路情况是变频调速闭环控制难点。这里考虑因素很多,情况也千差万别,选定控制方案要进行缜密分析和细致比较,否则会造成项目失败。一般情况下多条支路流量压力差别较大时,选择流量大或压力高的支路作为调节参数,控制变频器,其它支路采用调节阀,当量上的支路控制参数发生变化或扰动所需调节量很小,不致于对量的支路造成影响,而量大的支路,控制参数变化所需的调节量,能满足小支路的调节,最终达到平衡。   3.所有变频器均安装在配电柜机,安全起见,均加有旁路接触器KM2,当变频调速装置出现故障时,电机可以自动切换到旁路正常运行,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因为变频器的许多操作情况我们不很熟悉一旦出故障便失去调节手段。在二联合刚投产时就出现过这种情况,丙烯精馏塔回流泵P6107A回路变频器试运行时有点问题,一时找不出原因,为不耽误工期,只有先打到旁路试运行。此外,调节阀也不能随意取消,装置开工或新装置投产时调节阀的作用是变频器取代不了的。   4.电机发热问题。电机变频运行时电机发热普遍存在,也非常棘手。电机变频运转机身温度升高,前轴端发热,有时可达到80℃发热因素较复杂,通过实践认为电机质量是引起发热的主要原因。在实际运行时,施工人员换上质量好的润油脂也能正常运转。

网友A(2009-02-24):
学习一下,到处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