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丹佛斯2800

楼主(2005-09-28):
由于没有怎么搞过丹佛斯2800系列,不知道如何调整成端子启动,端子给定频率,按照说明书试过,没什么反应,可能还是哪个地方设置有错误,请高手指教,主要动哪些参数

网友A:
把变频器初始化,即可使用外控端子起动,和频率给定 先短接12 27 然后接通12 18 即可启动变频器 频率可通电位器给定,50=+10v 53=电压信号给定 55=GND 54是电流给定信号

楼主:
这样不行,我估计是不I/O口坏了,奇怪的是三台一样毛病,一样面板操作正常,但端子无法启动

网友A:
如果参数正常,那可能是端子I/o有问题了

网友B:
请测量一下24V电源是否正常?

网友C:
看说明改变参数

网友D:
面板操作改为端子操作需要更改内部参数的,好好研究说明书吧,首先应该将本地操作改为远程操作,等等等,如果实在不行请求技术支持比较好。

楼主:
雨寒风: 我先把变频器初始化,     先短接12 27 然后接通12 18 即可启动变频器      频率可通电位器给定,50=+10v 53=电压信号给定 55=GND   54是电流给定信号,完全按照这个步骤,不行啊,端子电压正常

楼主:
真的很头疼

网友E:
看看初始化以后,端子定义没有,没有定义肯定不能启动

网友F:
先换个菜单,操作方式设为REMOTE,再照雨寒风的做

楼主:
不好意思,已经搞好,本来是开关电源坏了,没有显示,修好后面板操作正常,端子无法启动,其实只是每次我们调参数时按了停止键才启动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