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声传感器与压电加速度传感器的区别

楼主(2005-09-28):
我想测埋地供水管道泄漏的信号,现在有点糊涂用声音传感器和压电加速度传感器测有什么区别。请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A:
你想测量什么? 压电加速度传感器是测量振动的,当然,如果声音频率很高,在一定的声压下一样可以使物体产生振动。 声音传感器测量的是噪声,或是声压。这两种产品测量的对象迥然不同。 simeonpu@163.com

网友B(2008-01-03):
我是德国TURCK厂家的,专业生产传感器,我这有完整的解决方案,可以和我联系:136028815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