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情况是否是漏电啊??

楼主(2005-09-28):
公司有两台设备:两台设备之间互相绝缘(就是设备和设备之间没有互相接触) 但是共用一个电源,一个接地端子.但是为何两台设备之间有大约交流20v左右的电压 其中一台设备用万用表的一端接触就有电压(另一端什么都没接)?? 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A:
电容(接地连接好了吗)

网友B:
1.接地线太细。 2.两台设备之间互相接地线和另线

楼主:
那如果把两台设备互相连接然后接地可以吗? 会有什么影响呢?

网友A:
规定设备的接地线要并联与接地网.不要串联

网友C:
两太设备共用一个接地端子还叫没有接触?它们通过接地端子连在一起了怎么会相互之间有电压?接地没接好吧?

楼主:
谢谢 果然是其中一台设备的接线端子掉了 现在重新接上去就可以了 谢谢哦!! 可是那这样的话,那台设备不就是有漏电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