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1730怎么在matlab的simulink中调出?

楼主(2005-09-28):
我用研华的pci1730做一个继电器控制电路, 想用matlab调用,但在simulink中的研华产品好像没有1730 不知道哪位大虾能过指教一下!

网友A(2006-04-26):
在matlab中版卡都在xpclib这个工具箱中,如果没有你用的版卡,可以用c或者matlab语言编写,作成s函数,然后在封装成模块,就可以用的。我最近也在编写pci-1716的驱动模块,我是用c编写的,我觉得比较复杂,你最好用matlab语言编写那样比较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