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关PLC的知识

楼主(2005-09-28):
大家好!! 我的笔记本在和OMRON的PLC连接的时候,一个多小时 笔记本就自动关机了 请问这是什么情况,有知道的请给我帮助!! 可以写信到我Email谢谢!!! 我的asong-168@163.com

网友A:
大哥,笔记本没电了吧.

网友B:
肯定是没电了!

网友C:
你的PC有问题

网友D:
应该是笔记本本身的问题.

网友E:
这个好像和plc没什么关系吧

网友F:
PLC还不具备对笔记本进行电源管理的,莫非你的有特异功能。

网友G:
电池没电了。 有一次有个朋友问我,日光灯打开开关了为什么不亮,我告诉他可能灯管或启辉器、线路有问题,他说都检查过了,没问题。我不太相信,他说不信也没办法,因为他刚刚把电闸拉了...... 定势思维呀!

网友H:
欧姆龙CXP-V4.0,V5.0和PLC仿真软件,西门子,三菱,松下等其它品牌PLC编程仿真软件,各种触摸屏编程软件,各种手册请到网站:www.jiangwenyi.com下载

网友I:
我也感觉是本本有问题。

网友J:
PLC还能控制笔记本?哈哈!

网友K(2005-11-03):
一个多小时,笔记本的电也是差不多了

网友L:
重装编程软件试试,应该不是硬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