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调速器和交流电抗器

楼主(2005-09-28):
请问,直流调速器的电源前,为什么要加交流电抗器?我的调速器为M25R,基本上是点动方式工作,速度低,由PLC控制,需要加交流电抗器吗?

网友A:
直流调速器加进线电抗器,是为了避免电网污染。再可控硅导通瞬间会使电网电压降为零。

网友B:
不是很明白,能否详细点?谢谢了

网友C:
加进线电抗器的作用是保护你和别人.

楼主:
能否详细些?

网友D:
一个方面可以减少因调速产生的谐波对电网的影响 一方面可以是提供给调速系统的电源更稳定

楼主:
如果不加进线电抗器会产生什么后果?

网友E:
如果进线不加电抗器的话由于直流调速装置产生的高次谐波会污染电网,使其他用电设备受到干扰,尤其是对弱电控制回路影响较大,会产生误动作。

网友F:
加了交流电抗器就可以抑制电流突变,

网友G:
主要是消谐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