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
controllogix5000与flexlogix(1794)的通讯问题

楼主(2005-09-28):
第一次接触ab的plc,诚心求教: 一项目:1台contollogix5000与8台flexlogix通过controlnet连接,再通过tcp模块将送上位机(通讯用rslinks,opc)。 现安装到第4台出现情况:最后装的一台plc(第4台)数据无法读上(连程序上载也不行),若将前面几台移去则最后一台正常。硬件链路应该没问题,因为前3台都能正常工作。网络配置里也将每台plc的数据更新周期延长了,依然老问题,前3台能上,最后台歇菜。 所以请教下各位高人,还需要设置些什么?

网友A:
距离有多远,另外可以检查一下第4台plc的接地处理情况。

网友B:
是通过1784与CONTROL LOGIX网络连接还是用以态网络网卡与CONTROL LOGIX网络连接呢?如果用以态网卡与CONTROL LOGIX网络连接的话理论上说的话可以接很多的上位机的,如果用1784与CONTROL LOGIX网络连接的话要看CONTROL LOGIX网下挂的有多少I/O,一台上位机的通讯量是好几个I/O的通讯量的。

楼主:
谢谢大家回复: to xiaolifeidao: 距离很近的,间距不超过3米。还有接地情况不知您指的是什么? 我是用1根同轴电缆串了8个3通直接接8个plc的,末端再接匹配电阻,不知道对么? to 笨2笨: control net 是用1756-cnb/d 连接 1788-cnc/a(8个). 再用同一底板上的1756-enbt/a 连上位机,目前只连了一台上位机就出现问题了,通讯的数据量也不大,估计应该不是通讯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