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6.0普洛菲斯触摸屏编程软件,谁要!

楼主(2005-09-28):
GP6.0普洛菲斯触摸屏编程软件,谁要! 请浏览http://www.jiangwenyi.com

网友A:
现在都7.0以上的版本了喔......

网友B:
6.0都古董拉 ,

网友C:
况且还要钱

楼主:
欧姆龙CXP-V4.0,V5.0和PLC仿真软件,西门子,三菱,松下等其它品牌PLC编程仿真软件,各种触摸屏编程软件,各种手册请到网站:www.jiangwenyi.com下载

网友D:
6.0都古董啦 ,况且还要钱

网友E:
现在最新的7.02了,不过和7.01差不多,就是加了几个补丁

网友F(2008-06-30):
那有GP6。3的软件

网友G:
呵呵;只要版本可以支持你用的型号就行了;

没必要都要最高版本的;

网友H:
基本6.23就可以了

网友I:
供应:

各种品牌PLC编程通讯电缆:三菱、西门子、欧姆龙、台达、施耐德、松下、富士、永宏、基恩士、海泰克、爱默生、光洋、AB、GE、GP/Proface、EVIEW、WEINVIEW、EASYVIEW等。(产地:台湾)

其他产品:转换器(RS232/RS485/422/CAN)、电力MODEM、隔离器、中继器等。

三菱PLC编程通讯电缆

USB接口系列三菱PLC编程通讯电缆
USB-SC09-FX USB接口三菱FX2N/FX0N/FX1S/FX1N/FX0S系列PLC编程电缆 长度3M(产地:台湾、带适配器和电源、接收、发送指示灯)

USB-SC09-FX ISO 光电隔离型USB接口三菱FX2N/FX0N/FX1S/FX1N/FX0S系列PLC编程电缆 长度3M(产地:台湾、带适配器和电源、接收、发送指示灯)

USB-SC09-FX+ 光电隔离型USB接口三菱FX2N/FX0N/FX1S/FX1N/FX0S系列PLC编程电缆 长度3M(产地:台湾、带适配器和电源、接收、发送指示灯)

USB-SC09 USB接口三菱FX、A系列PLC编程电缆 长度3M(产地:台湾、带适配器和电源、接收、发送指示灯)

USB-SC09 ISO 光电隔离型USB接口三菱FX、A系列PLC编程电缆 长度3M(产地:台湾、带适配器和电源、接收、发送指示灯)

USB-SC09+ 光电隔离型USB接口三菱FX、A系列PLC编程电缆 长度3M(带适配器、指示灯)

USB-QC30R2 USB接口三菱QCPU (Q模式)系列PLC用高速编程电缆 长度3M (产地:台湾、带适配器和电源、接收、发送指示灯)

FX-USB-AW USB接口三菱FX3UC系列PLC编程电缆 长度3M(产地:台湾、带USB/RS422 接口适配器和电源、接收、发送指示灯)

串口系列三菱PLC编程通讯电缆

SC-09 三菱FX2/FX2n/AnS系列PLC编程电缆 长度3M(产地:台湾、带适配器和电源、接收、发送指示灯)

SC-09 ISO 光电隔离型三菱FX2/FX2n/AnS系列PLC编程电缆 长度3M(产地:台湾、带适配器和电源、接收、发送指示灯)

SC-09+ 光电隔离型三菱FX2/FX2n/AnS系列PLC编程电缆 长度3M(带适配器、指示灯)

SC-11 三菱FX2N/FX0N/FX1S/FX1N/FX0S用编程电缆

SC-09 (白色) 三菱FX2/FX/FX2n/FX1S/FX1N系列PLC编程电缆

SC-09 (红色) 三菱FX2/FX/FX2n/FX1S/FX1N系列PLC编程电缆

SC-09-3M 三菱FX2/FX/FX2n/FX1S/FX1N系列PLC编程电缆长度3M

SC-09-5M 三菱FX2/FX/FX2n/FX1S/FX1N系列PLC编程电缆长度5M

SC-09-10M 三菱FX2/FX/FX2n/FX1S/FX1N系列PLC编程电缆长度10M

SC-10 三菱FX2/FX2n/AnS系列PLC编程电缆

QC30R2 三菱QCPU (Q模式)系列用编程电缆 长度2M

QC30R2-3M 三菱QCPU (Q模式)系列用编程电缆 长度3M

QC30R2-5M 三菱QCPU (Q模式)系列用编程电缆 长度5M

QC30R2-10M 三菱QCPU (Q模式)系列用编程电缆 长度10M

FX-232AWC-H 三菱FX3UC系列PLC编程电缆 长度3M (产地:台湾、带RS232/RS422接口适配器和电源、接收、发送指示灯)

FX-232CAB-1 三菱F940/F930/F920触摸屏编程下载电缆 长度2M

FX-232CAB-1-5M 三菱F940/F930/F920触摸屏编程下载电缆 长度5M

FX-232CAB-1-10M 三菱F940/F930/F920触摸屏编程下载电缆 长度10M

FX-50DU-CAB0 三菱F940/F930/F920连接FX2N/FX1N/FX1S/FX0N 长度1M

FX-50DU-CAB0-3M 三菱F940/F930/F920连接FX2N/FX1N/FX1S/FX0N 长度3M

FX-50DU-CAB0-5M 三菱F940/F930连接FX2N/FX1N/FX1S/FX0N 长度5M

FX-50DU-CAB0-10M三菱F940/F930连接FX2N/FX1N/FX1S/FX0N 长度10M

FX-40DU-CAB 三菱F940/F930连接A1S/FX2/FX1 长度3M

FX-40DU-CAB-5M 三菱F940/F930连接A1S/FX2/FX1 长度5M

FX-40DU-CAB-10M 三菱F940/F930连接A1S/FX2/FX1 长度10M

F2-232CAB-1 三菱FX-232AW/FX-232AWC与电脑连接电缆

FX-422CAB FX-232AW/FX-232AWC与FX2连接电缆 长度3M

FX-422CAB-150 FX-232AW/FX-232AWC与FX2连接电缆 长度1.5M

FX-422CAB0 FX-232AW/FX-232AWC与FX2N/FX1N/FX-20GM连接电缆

FX-232CAB-10 三菱FX2N-232-BD/FX1N-232-BD通信板连接电缆 长度2M

FX-232CAB-10-3M 三菱FX2N-232-BD/FX1N-232-BD通信板连接电缆 长度3M

FR-CB201 三菱A540/F540变频器面板延长电缆 注塑成型 长度1M

FR-CB202 三菱A540/F540变频器面板延长电缆 注塑成型 长度2M

FR-CB203 三菱A540/F540变频器面板延长电缆 注塑成型 长度3M

FR-CB205 三菱A540/F540变频器面板延长电缆 注塑成型 长度5M

FR-CB201+E540P 三菱E540变频器面板延长电缆 注塑成型 长度1M

FR-CB202+E540P 三菱E540变频器面板延长电缆 注塑成型 长度2M

FR-CB203+E540P 三菱E540变频器面板延长电缆 注塑成型 长度3M

FR-CB205+E540P 三菱E540变频器面板延长电缆 注塑成型 长度5M

AC30R2-9SS 三菱A985GOT/A970GOT编程下载电缆

FX9GT-CAB0-2M 三菱A970GOT连接FX2N/FX1N/FX1S/FX0N 长度2M

FX9GT-CAB0-5M 三菱A970GOT连接FX2N/FX1N/FX1S/FX0N 长度5M

FX9GT-CAB0-10M 三菱A970GOT连接FX2N/FX1N/FX1S/FX0N 长度10M

AC30R4-25P 三菱A970GOT连接AnS/QnA/FX2/FX1 长度3M

AC50R4-25P 三菱A970GOT连接AnS/QnA/FX2/FX1 长度5M

AC100R4-25P 三菱A970GOT连接AnS/QnA/FX2/FX1 长度10M

AC200R4-25P 三菱A970GOT连接AnS/QnA/FX2/FX1 长度20M

GT01-C30R2-9S 三菱GT11/GT15触摸屏串口下载线 长度3M

GT01-C10R4-8P 三菱GT11/GT15触摸屏连接FX3U/FX2N/FX1N/FX1S电缆 长度1M

GT01-C30R4-8P 三菱GT11/GT15触摸屏连接FX3U/FX2N/FX1N/FX1S电缆 长度3M

GT01-C50R4-8P 三菱GT11/GT15触摸屏连接FX3U/FX2N/FX1N/FX1S电缆 长度5M

GT01-C100R4-8P 三菱GT11/GT15触摸屏连接FX3U/FX2N/FX1N/FX1S电缆 长度10M

GT01-C30R4-25P 三菱GT11/GT15触摸屏连接ANS / QNA电缆 长度3M

GT01-C50R4-25P 三菱GT11/GT15触摸屏连接ANS / QNA电缆 长度5M

GT01-C100R4-25P 三菱GT11/GT15触摸屏连接ANS / QNA电缆 长度10M

GT01-C200R4-25P 三菱GT11/GT15触摸屏连接ANS / QNA电缆 长度20M

GT01-C30R2-6P 三菱GT11/GT15触摸屏连接 Q PLC电缆 长度3M

GT01-C50R2-6P 三菱GT11/GT15触摸屏连接 Q PLC电缆 长度5M

GT01-C100R2-6P 三菱GT11/GT15触摸屏连接 Q PLC电缆 长度10M

FX-20P-CAB 三菱HPP连接FX2/FX1/FX2C电缆

FX-20P-CAB0 三菱HPP连接FX2N/FX1N/FX1S/FX0N电缆 长度2M

FX-20P-CAB0-5M 三菱HPP连接FX2N/FX1N/FX1S/FX0N电缆 长度5M

西门子PLC编程通讯电缆

USB接口系列西门子PLC编程通讯电缆

USB/PPI USB接口的西门子S7-200 PLC编程电缆(6ES7 901-3DB30-0XA0) (产地:台湾、带适配器和电源、接收、发送指示灯)

USB/PPI+ 光电隔离型USB接口的西门子S7-200 PLC编程电缆(6ES7 901-3DB30-0XA0) (带适配器、指示灯)

USB/PPI ISO 光电隔离型USB接口的西门子S7-200 PLC编程电缆(6ES7 901-3DB30-0XA0) (产地:台湾、带适配器和电源、接收、发送指示灯)

USB-MPI USB接口西门子S7-300 PLC编程电缆(6ES7 972-0CB20-0XA0) (产地:台湾、带适配器和电源、接收、发送指示灯)

USB-MPI+ 光电隔离型USB接口西门子S7-300 PLC编程电缆 (6ES7 972-0CB20-0XA0) (产地:台湾、带适配器和电源、接收、发送指示灯)

USB-MPI ISO 光电隔离型USB接口西门子S7-300编程电缆(6ES7 972-0CB20-0XA0) (产地:台湾、带适配器和电源、接收、发送指示灯)

LOGO!USB-CABLE USB接口西门子LOGO!PLC编程电缆 (产地:台湾、带适配器和电源、接收、发送指示灯)

串口系列西门子PLC编程通讯电缆
PC-PPI+ 光电隔离型S7-200 PLC用编程电缆(6ES7 901-3CB30-0XA0) (带适配器,指示灯)

PC-PPI ISO 光电隔离型S7-200 PLC用编程电缆(6ES7 901-3CB30-0XA0) (产地:台湾、带适配器和电源、接收、发送指示灯)

PC-PPI 西门子S7-200 PLC用编程电缆 长度2M (6ES7 901-3CB30-0XA0)

PC-PPI-3M 西门子S7-200 PLC用编程电缆 长度3M (6ES7 901-3CB30-0XA0)

PC-PPI-5M 西门子S7-200 PLC用编程电缆 长度5M (6ES7 901-3CB30-0XA0)

PC-PPI-10M 西门子S7-200 PLC用编程电缆 长度10M (6ES7 901-3CB30-0XA0)

PC-MPI 西门子S7-300 PLC编程电缆(6ES7 972-0CA23-0XA0) (产地:台湾、带适配器和电源、接收、发送指示灯)

PC-MPI+ 光电隔离型西门子S7-300 PLC编程电缆(6ES7 972-0CA23-0XA0) (产地:台湾、带适配器和电源、接收、发送指示灯)

PC-MPI ISO 光电隔离型西门子S7-300 PLC编程电缆(6ES7 972-0CA23-0XA0) (产地:台湾、带适配器和电源、接收、发送指示灯)

PC-TTY 西门子S5 PLC用编程电缆 长度3M (6ES5 734-1BD20) (产地:台湾、带适配器和电源、接收、发送指示灯)

PC-TTY-5M 西门子S5 PLC用编程电缆 长度5M (6ES5 734-1BD20) (产地:台湾、带适配器和电源、接收、发送指示灯)

LOGO!PC-CABLE 西门子LOGO!PLC编程电缆(对应西门子产品号:6ED1 057-1AA00-0BA0)

6ES7901-0BF00-0AA0 西门子MPI KABEL TP27 触摸屏与S7-200连接电缆 长度5M

6ES7901-1BF00-0XA0 西门子RS232-CABLE MPI适配器电缆/TP27下载线 长度5M

PC-TP177/OP73 西门子TP177/OP73触摸屏编程电缆

PC-TP170/OP170 西门子TP170/OP170触摸屏编程电缆

6XV1 440-2KH32 西门子OP触摸屏编程电缆,长度3M (6XV1 440-2KH32)

欧姆龙PLC编程电缆

USB接口系列欧姆龙PLC编程电缆
USB-CIF02 USB接口的欧姆龙CPM1、CPM1A/2A、CQM1、C200HS、C200HX/HG/HE和SRM1 PLC编程电缆(产地:台湾、带适配器和电源、接收、发送指示灯)

USB-XW2Z-200S USB接口的欧姆龙 PLC 编程通讯电缆 (产地:台湾、带适配器和电源、接收、发送指示灯)

USB-CIF31 USB接口欧姆龙PLC编程电缆(带指示灯)对应欧姆龙型号:CS1W-CIF31 (产地:台湾、带适配器和电源、接收、发送指示灯)

USB-CN226 USB接口欧姆龙CS/CJ、CQM1H、CPM 2C等系列PLC编程电缆 (产地:台湾、带适配器和电源、接收、发送指示灯)

USB-CN626 USB接口欧姆龙CS/CJ、CQM1H、CPM 2C等系列PLC编程电缆 长度6M (产地:台湾、带适配器和电源、接收、发送指示灯)

串口系列欧姆龙PLC编程电缆
CQM1-CIF02 欧姆龙CQM1/CPM1A PLC编程电缆(串口为9针) 长度2M

CQM1-CIF02-3M 欧姆龙CQM1/CPM1A PLC编程电缆(串口为9针) 长度3M

CQM1-CIF02-5M 欧姆龙CQM1/CPM1A PLC编程电缆(串口为9针) 长度5M

CS1W-CN226 欧姆龙CS/CJ、CQM1H、CPM 2C等系列PLC编程电缆

CS1W-CN626 欧姆龙CS/CJ、CQM1H、CPM 2C等系列PLC编程电缆 长度6M

XW2Z-200S 欧姆龙CQM1/C200HE/HG/HX PLC用电缆 长度2M

PC-CQM1H RS232接口欧姆龙CQM1H/CPM2C系列PLC编程电缆

XW2Z-200S-V 欧姆龙CQM1/C200HE/HG/HX PLC用编程电缆 长度2M

XW2Z-300S-V 欧姆龙CQM1/C200HE/HG/HX PLC用编程电缆 长度3M

XW2Z-500S-V 欧姆龙CQM1/C200HE/HG/HX PLC用编程电缆 长度5M

XW2Z-1000S-V 欧姆龙CQM1/C200HE/HG/HX PLC用编程电缆 长度10M

XW2Z-200S-V 欧姆龙MPT5/MPT002系列触摸屏RS232C口与计算机232口连接电缆 长度2M

XW2Z-500S-V 欧姆龙MPT5/MPT002系列触摸屏RS232C口与计算机232口连接电缆 长度5M

XW2Z-200T 欧姆龙MPT5/NS10系列触摸屏与CPM1A/2A连接电缆 长度2M

XW2Z-500T 欧姆龙MPT5/NS10系列触摸屏与CPM1A/2A连接电缆 长度5M

MPT-CN200 MPT5触摸屏与PLC外设口连接电缆 长度2M

MPT-CN300 MPT5触摸屏与PLC外设口连接电缆 长度3M

MPT-CN500 MPT5触摸屏与PLC外设口连接电缆 长度5M

XW2Z-002T 欧姆龙NT11/NT20S/NT31/NT620/NT631C系列触摸屏编程电缆 长度2M

XW2Z-200P-V 欧姆龙C200H/C60P/C1000H/CVM1连LK201编程用电缆 长度3M

CPM1-CIF01 欧姆龙OMRON 通信模块(适配器)

台达PLC编程电缆

USBACAB230 USB接口台达DVP系列PLC编程电缆(带指示灯)长度3M (产地:台湾、带适配器和电源、接收、发送指示灯)

DVPACAB215 台达DVP PLC 用编程电缆 长度2M

DVPACAB230 台达DVP PLC 用编程电缆 长度3M

DVPACAB2A30 台达TP02/04G触摸屏与PLC连接电缆

DVPACAB530 台达TP04G触摸屏编程电缆

DVPACAB515 台达TP02/04G触摸屏编程电缆

PC-DOP 台达DOP触摸屏编程电缆 长度2M

DOP-DVP 台达DOP触摸屏到台达PLC通讯线 长度2M

DOP-FX 台达DOP触摸屏到三菱FX系列PLC通讯线 长度2M

富士PLC编程通讯电缆

USB接口系列富士PLC编程通讯电缆
USB-CNV3 USB接口的富士N系列PLC(NB、NJ、NS、NW0等)编程电缆 长度3M (产地:台湾、带适配器和电源、接收,发送指示灯)

USB-CNV3 ISO 光电隔离型USB接口富士N系列PLC(NB、NJ、NS、NW0等)编程电缆 长度3米(产地:台湾、带适配器和电源、接收,发送指示灯)

USB-CNV3+ 光电隔离型USB接口富士N系列PLC(NB、NJ、NS、NW0等)编程电缆 (带适配器,指示灯)

USB-UG00C-T USB接口富士POD触摸屏下载电缆线 长度3米 (产地:台湾、带适配器和电源、接收,发送指示灯)

串口系列富士PLC编程通讯电缆
NN-CNV3 富士NB/NJ/NS PLC用编程电缆

NN-CNV3 富士NB/NJ/NS PLC用编程电缆

NN-CNV3 ISO 光电隔离型富士NB/NJ/NS PLC用编程电缆 长度3米(产地:台湾、带适配器和电源、接收,发送指示灯

NN-CNV3+ 光电隔离型富士NB/NJ/NS PLC用编程电缆 (带适配器、指示灯)

UG00C-T 富士POD触摸屏下载电缆

UG00C-E 富士POD触摸屏与三菱PLC的FX2N/FX1N/FX0N系列连接电缆 长度3米

UG200C-N03 富士POD触摸屏与富士PLC的NB2系列连接电缆 长度3米

SC09-CNV3 由SC-09转向富士NB系列PLC编程

FVR-10R-2S 富士E11 变频器延长电缆 长度2M

FVR-10R-3S 富士E11 变频器延长电缆 长度3M

施耐德PLC编程通讯电缆

TSXPCX1031 施耐德TSX Neza系列PLC编程电缆,RS232/RS485接口

TSXPCX1031 ISO 光电隔离型施耐德TSX Neza系列PLC编程电缆,RS232/RS485接口 (产地:台湾、带适配器和电源、接收,发送指示灯)

TSXPCX1031+ 光电隔离型施耐德TSX Neza系列PLC编程电缆,RS232/RS485接口 (带适配器和电源、接收,发送指示灯)

TSXPCX3030 USB接口的施耐德 PLC 编程电缆 (产地:台湾、带适配器和电源、接收,发送指示灯)

TSXPCX3030 ISO 光电隔离型USB接口的施耐德 PLC 编程电缆 (产地:台湾、带适配器和电源、接收,发送指示灯)

TSXPCX3030+ 光电隔离型USB接口的施耐德 PLC 编程电缆 (带适配器和电源、接收,发送指示灯)

TSXPCU1030 施耐德PLC编程电缆(TSX08PRGCAB)

TSXPCU1030+ 光电隔离型Modicon(TSX) PLC编程通讯电缆 (产地:台湾、带适配器和电源、接收,发送指示灯)

XBT-Z968 施耐德PLC与施耐德XBT系列触摸屏连接电缆

XBT-Z915 施耐德XBTN401/NU400用编程电缆

松下PLC编程通讯电缆

USB接口系列松下PLC编程电缆
USB-AFC8513 USB接口松下FP0系列PLC编程电缆 (产地:台湾、带适配器和电源、接收,发送指示灯)

USB-8550 USB接口松下FP1/FP3/FP5系列PLC用编程电缆 (产地:台湾、带适配器和电源、接收,发送指示灯)

USB-FP1 USB接口松下FP1系列PLC编程电缆 (产地:台湾、带适配器和电源、接收,发送指示灯)

USB-8550 USB接口松下FP3/FP5系列PLC编程电缆 (产地:台湾、带适配器和电源、接收,发送指示灯)

USB-8551 USB接口松下FP1、FP3/FP5 PLC编程电缆 (产地:台湾、带适配器和电源、接收,发送指示灯)

USB-AFC8503 USB接口松下GT10/GT30系列触摸屏编程电缆 (产地:台湾、带适配器和电源、接收,发送指示灯)

串口系列松下PLC编程电缆
AFC8513 松下FP0、FP2、FP-M系列编程电缆 长度2M

AFC8513-3M 松下FP0、FP2、FP-M编程电缆 长度3M

PC-FP1 松下FP1 PLC编程电缆 长度2M

PC-FP1-3M 松下FP1 PLC编程电缆 长度3M

PC-FP1-5M 松下FP1 PLC编程电缆 长度5M

PC-FP1-10M 松下FP1 PLC编程电缆 长度10M

AFP8550 松下FP3 PLC编程电缆 长度2M

AFP8550-3M 松下FP3 PLC编程电缆 长度3M

AFP8550-5M 松下FP3 PLC编程电缆 长度5M

AFP8551 松下FP1、FP3、FP5系列PLC编程电缆 长度2M

AFP8551-3M 松下FP1、FP3、FP5系列PLC编程电缆 长度3M

AFC8503 松下NAIS GT10/GT30触摸屏电缆编程下载 长度2M

AFC8503-3M 松下NAIS GT10/GT30触摸屏电缆编程下载 长度3M

AFP6523 连接手持编程器和FP10SH系列松下PLC编程电缆 长度2M

AFP6523-3M 连接手持编程器和FP10SH系列松下PLC编程电缆 长度3M

AFP8523 连接手持编程器和FP0、FP2、FP-M系列松下PLC编程电缆 长度2M

AFP8523-3M 连接手持编程器和FP0、FP2、FP-M系列松下PLC编程电缆 长度3M

AFP5523 松下FP3、FP5系列PLC到AFP8550适配器或手编器连接电缆,长度2M

AFP5523-3M 松下FP3、FP5系列PLC到AFP8550适配器或手编器连接电缆,长度3M

永宏FACON PLC编程电缆

USB-FB-232P0-9F USB接口永宏FACON FBE- MU/MA/MC系列PLC专用编程电缆(老款机)(产地:台湾、带适配器和电源、接收、发送指示灯)
FB-232P0-9F-150 永宏FACON FBE- MU/MA/MC系列PLC专用编程电缆(老款机)

USB-FBS-232P0 USB接口永宏FATEK FBS系列PLC编程电缆 (产地:台湾、带适配器和电源、接收、发送指示灯)

FBS-232-P0-9F 永宏FATEK FBS 系列PLC用编程电缆

基恩士(KEYENCE)PLC编程电缆

USB-KV USB接口基恩士KEYENCE KV系列PLC用编程电缆 (带适配器和电源、接收、发送指示灯)
PC-KV 串口基恩士KEYENCE KV系列PLC用编程电缆

AB PLC编程通讯电缆

1747-PIC AB SLC5系列PLC编程通讯电缆 (产地:台湾、带适配器和电源、接收,发送指示灯)

1747-CP3 AB SLC 5/03、5/04、5/05系列PLC编程电缆 (产地:台湾、带适配器和电源、接收,发送指示灯)

1747-CP3 串口AB SLC 5/03、5/04、5/05系列PLC编程电缆

USB-1747-CP3 USB接口AB SLC 5/03、5/04、5/05系列PLC编程电缆 长度3M (产地:台湾、带适配器和电源、接收,发送指示灯)

1761-CBL-PM02 串口AB MicroLogix 1000系列PLC编程电缆

GE PLC编程电缆

IC690USB901 USB接口的GE 90系列PLC用编程电缆 (产地:台湾、带适配器和电源、接收、发送指示灯)

IC690ACC901 串口GE 90 MICRO/90-30系列PLC用编程电缆

IC690ACC901 ISO 光电隔离型GE 90 MICRO/90-30系列PLC用编程电缆 (产地:台湾、带适配器和电源、接收、发送指示灯)

IC690ACC901+ 光电隔离型GE 90 MICRO/90-30系列PLC用编程电缆 (带适配器、指示灯)

GP/PROFACE触摸屏系列编程通讯电缆

GPW-CB03 USB接口日本DIGITAL GP/Proface触摸屏编程电缆(产地:台湾、带适配器和电源、接收、发送指示灯)

GPW-CB02 日本DIGITAL GP/Proface触摸屏编程下载电缆

GP-FX 日本DIGITAL GP/Proface触摸屏与三菱FX2N/1N连接电缆

GP-FX-5M 日本DIGITAL GP/Proface触摸屏与三菱FX2N/1N连接电缆 长度5M

GP-FX-10M 日本DIGITAL GP/Proface触摸屏与三菱FX2N/1N连接电缆 长度10M

GP430-IP10-O 日本DIGITAL GP/Proface与三菱A1S/FX2连接电缆 长度3M

GP430-IP10-O-5M 日本DIGITAL GP/Proface与三菱A1S/FX2连接电缆 长度5M

GP430-IP10-O-10M 日本DIGITAL GP/Proface与三菱A1S/FX2连接电缆 长度10M

GP-CPM1A 日本DIGITAL GP/Proface触摸屏与欧姆龙CPM1A/CQM1连接电缆 长度3M

GP-FACON 日本DIGITAL GP/Proface触摸屏与永宏FACON连接电缆 长度3M

GP-S7-200 日本DIGITAL GP/Proface触摸屏连接西门子S7-200电缆 长度3M

GP-S7-300 日本DIGITAL GP/Proface触摸屏连接西门子S7-300电缆 长度3M

GP-FP0 日本DIGITAL GP/Proface触摸屏与松下FP0 PLC连接电缆 长度3M

GP-FBS 日本DIGITAL GP/Proface触摸屏与永宏FATEK连接电缆

海泰克HITECH编程通讯电缆

USB-PWS6600 USB接口HITECH触摸屏PWS6600系列编程电缆 长度3米 (产地:台湾、带适配器和电源、接收、发送指示灯)

USB-HITECH USB接口的HITECH触摸屏PWS1711编程下载电缆 长度3米 (产地:台湾、带适配器和电源、接收、发送指示灯)

PC-PWS6600 HITECH触摸屏PWS6600(新)编程下载电缆 长度2米

PWS6600-FX HITECH触摸屏PWS6600(新)系列与FX2N/FX1N/FX1S连接电缆

PWS6600-S7200 HITECH触摸屏PWS6600(新)系列连接西门子S7-200电缆

PWS6600-FP0 HITECH触摸屏PWS6600(新)系列连接松下FP0电缆

PWS6600-CPM1A HITECH触摸屏PWS6600(新)系列连接欧姆龙CPM1A电缆

PC-HITECH HITECH触摸屏编程下载电缆

HITECH-FX HITECH触摸屏与FX2N/FX1N/FX1S连接电缆

HITECH-S7200 HITECH触摸屏PWS(旧)系列连接西门子S7-200电缆

HITECH-FP0 HITECH触摸屏PWS(旧)系列连接松下FP0电缆

HITECH-CPM1A HITECH触摸屏PWS(旧)系列连接欧姆龙CPM1A电缆

EVIEW//WEINVIEW//EASYVIEW人机界面编程通讯电缆

USB-MT500 USB接口WEINVIEW/EVIEW/EASYVIEW MT500触摸屏编程下载电缆 (产地:台湾、带适配器和电源、接收,发送指示灯)

MT5-PC EASYVIEW MT500触摸屏编程下载电缆

MT500-S7-200 EASYVIEW MT500触摸屏与西门子S7-200连接电缆 长度3M

MT500-FX2N-2M EASYVIEW MT500触摸屏与三菱FX2N/FX1N连接电缆 长度2M

MT500-FX2N EASYVIEW MT500触摸屏与三菱FX2N/FX1N连接电缆 长度3M

MT500-FX2N-5M EASYVIEW MT500触摸屏与三菱FX2N/FX1N连接电缆 长度5M

MT500-FX2N-10M EASYVIEW MT500触摸屏与三菱FX2N/FX1N连接电缆 长度10M

MT500-ANS EASYVIEW MT500触摸屏与三菱ANS PLC连接电缆 长度3M

MT500-ANS-5M EASYVIEW MT500触摸屏与三菱ANS PLC连接电缆 长度5M

MT500-ANS-10M EASYVIEW MT500触摸屏与三菱ANS PLC连接电缆 长度10M

MT500-CPM1A EASYVIEW MT500触摸屏与欧姆龙CPM1A/CQM1连接电缆 3M

MT500-FP0 EASYVIEW MT500触摸屏与松下FP0连接电缆 长度3M

MT500-FACON EASYVIEW MT500触摸屏与永宏FACON 连接电缆 长度3M

MT200-PC EASYVIEW MT200触摸屏编程下载电缆

MT200-FX2N-2M EASYVIEW MT200触摸屏与三菱FX2N/FX1N连接电缆 长度2M

MT200-FX2N EASYVIEW MT200触摸屏与三菱FX2N/FX1N连接电缆 长度3M

MT200-FX2N-5M EASYVIEW MT200触摸屏与三菱FX2N/FX1N连接电缆 长度5M

MT200-FX2N-10M EASYVIEW MT200触摸屏与三菱FX2N/FX1N连接电缆 长度10M

MT200-CIF02 EASYVIEW MT200触摸屏与欧姆龙CPM1A/CQM1连接电缆 长度3M

PC-MD204 E-VIEW MD204L电脑下载线

PC-MD204L AutoView MD204L/MD306L文本显示器下载线

MD204L-FX AUTOVIEW MD204L/MD306L连接三菱PLC FX2N电缆

MD204L-DVP AUTOVIEW MD204L/MD306L连接台达PLC DVP系列连接电缆

其它(斯美特/爱默生/莫迪康/台安/日立/光洋等)PLC编程电缆

USB-SL-B2053RASL1 USB接口的爱默生EC20 PLC编程电缆 长度3M (产地:台湾、带适配器和电源、接收、发送指示灯)

SL-B2053RASL1 爱默生EC20 PLC编程电缆 长度2M

PC-GD17 斯美特GD17系列触摸屏编程下载电缆

GD17-FX 斯美特GD17系列触摸屏与FX2N/FX1N/FX1S连接电缆

PC984 莫迪康984 编程下载电缆

TP02 RS232 接口的台安TP02 PLC 编程电缆 RS232/RS422 接口适配器

USB-TP02 USB接口台安TP02 PLC编程电缆 长度3M (产地:台湾、带 USB/RS422 接口适配器 和电源、接收、发送指示灯)

PC-EH150 HITACHI EH-150 PLC编程下载电缆

PC-HIDIC 日立 H2000系列PLC 用编程电缆

FC2A-KC2 IDEC MICRO-3编程下载电缆

FC2A-KC4C IDEC-MICRO3C编程下载电缆

PC-SZ-4 光洋 SZ-4/SZ-3 PLC 用编程电缆(S-15CNJ+S-30JG-E)

PC-TI TI 435PLC编程下载电缆

PC-T2 TOSHIBA T2 PLC编程下载电缆

网友J(2009-12-25):
谁有普洛菲斯触摸屏GP系列软件

网友K(2011-07-18):
下不了,进不去中,求助

网友L(2014-09-29):
跪求普洛菲斯中文版编程软件有的发我邮箱zhouxiaocc@163.com谢谢大大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