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4.0升级wincc5.1

楼主(2005-09-28):
我将wincc4系统升级到wincc5系统同时将项目升级,原项目是在wincc4上做的,我安装完wincc5.1后将项目打开,在图形编辑器上点击右键选择升级不知方法是否正确,wincc4.0中是不是有某些函数在wincc5.1中不能使用,升级后我的有些tag(DB中的点)总是不知被什么写入了。请教各位高手我的升级方法是否正确,可能什么原因导致升级后变量被无故写入。另,wincc5.1把项目信息使用附带工具到入excel中后可否到入其他项目,既能否把变量和建立的连接到入新项目,谢谢

网友A(2010-11-18):
你因该利用Wincc项目下的项目移植工具将4.0下的项目导出后,用5.0的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