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编程之地址概念详解

楼主(2005-09-29):
完整的一条指令,应该包含指令符+操作数(当然不包括那些单指令,比如NOT等)。其中的操作数是指令要执行的目标,也就是指令要进行操作的地址。 我们知道,在PLC中划有各种用途的存储区,比如物理输入输出区P、映像输入区I、映像输出区Q、位存储区M、定时器T、计数器C、数据区DB和L等,同时我们还知道,每个区域可以用位(BIT)、字节(BYTE)、字(WORD)、双字(DWORD)来衡量,或者说来指定确切的大小。当然定时器T、计数器C不存在这种衡量体制,它们仅用位来衡量。由此我们可以得到,要描述一个地址,至少应该包含两个要素: 1、存储的区域 2、这个区域中具体的位置 比如:A Q2.0 其中的A是指令符,Q2.0是A的操作数,也就是地址。这个地址由两部分组成: Q:指的是映像输出区 2.0:就是这个映像输出区第二个字节的第0位。 由此,我们得出, 一个确切的地址组成应该是: 〖存储区符〗〖存储区尺寸符〗〖尺寸数值〗.〖位数值〗,例如:DBX200.0。 DB X 200 . 0 其中,我们又把〖存储区符〗〖存储区尺寸符〗这两个部分合称为:地址标识符。这样,一个确切的地址组成,又可以写成: 地址标识符 + 确切的数值单元 【间接寻址的概念】 寻址,就是指定指令要进行操作的地址。给定指令操作的地址方法,就是寻址方法。 在谈间接寻址之前,我们简单的了解一下直接寻址。所谓直接寻址,简单的说,就是直接给出指令的确切操作数,象上面所说的,A Q2.0,就是直接寻址,对于A这个指令来说,Q2.0就是它要进行操作的地址。 这样看来,间接寻址就是间接的给出指令的确切操作数。对,就是这个概念。 比如:A Q[MD100] ,A T[DBW100]。程序语句中用方刮号 [ ] 标明的内容,间接的指明了指令要进行的地址,这两个语句中的MD100和DBW100称为指针Pointer,它指向它们其中包含的数值,才是指令真正要执行的地址区域的确切位置。间接由此得名。 西门子的间接寻址方式计有两大类型:存储器间接寻址和寄存器间接寻址。 【存储器间接寻址】 存储器间接寻址的地址给定格式是:地址标识符+指针。指针所指示存储单元中所包含的数值,就是地址的确切数值单元。 存储器间接寻址具有两个指针格式:单字和双字。 单字指针是一个16bit的结构,从0-15bit,指示一个从0-65535的数值,这个数值就是被寻址的存储区域的编号。 双字指针是一个32bit的结构,从0-2bit,共三位,按照8进制指示被寻址的位编号,也就是0-7;而从3-18bit,共16位,指示一个从0-65535的数值,这个数值就是被寻址的字节编号。 指针可以存放在M、DI、DB和L区域中,也就是说,可以用这些区域的内容来做指针。 单字指针和双字指针在使用上有很大区别。下面举例说明: L DW#16#35 //将32位16进制数35存入ACC1 T MD2 //这个值再存入MD2,这是个32位的位存储区域 L +10 //将16位整数10存入ACC1,32位16进制数35自动移动到ACC2 T MW100 //这个值再存入MW100,这是个16位的位存储区域 OPN DBW[MW100] //打开DBW10。这里的[MW100]就是个单字指针,存放指针的区域是M区, MW100中的值10,就是指针间接指定的地址,它是个16位的值! -------- L L#+10 //以32位形式,把10放入ACC1,此时,ACC2中的内容为:16位整数10 T MD104 //这个值再存入MD104,这是个32位的位存储区域 A I[MD104] //对I1.2进行与逻辑操作! =DIX[MD2] //赋值背景数据位DIX6.5! -------- A DB[MW100].DBX[MD2] //读入DB10.DBX6.5数据位状态 =Q[MD2] //赋值给Q6.5 -------- A DB[MW100].DBX[MD2] //读入DB10.DBX6.5数据位状态 =Q[MW100] //错误!!没有Q10这个元件 --------------------------------------------------------------------------------------------------- 从上面系列举例我们至少看出来一点: 单字指针只应用在地址标识符是非位的情况下。的确,单字指针前面描述过,它确定的数值是0-65535,而对于byte.bit这种具体位结构来说,只能用双字指针。这是它们的第一个区别,单字指针的另外一个限制就是,它只能对T、C、DB、FC和FB进行寻址,通俗地说,单字指针只可以用来指代这些存储区域的编号。 相对于单字指针,双字指针就没有这样的限制,它不仅可以对位地址进行寻址,还可以对BYTE、WORD、DWORD寻址,并且没有区域的限制。不过,有得必有失,在对非位的区域进行寻址时,必须确保其0-2bit为全0! 总结一下: 单字指针的存储器间接寻址只能用在地址标识符是非位的场合;双字指针由于有位格式存在,所以对地址标识符没有限制。也正是由于双字指针是一个具有位的指针,因此,当对字节、字或者双字存储区地址进行寻址时,必须确保双字指针的内容是8或者8的倍数。 现在,我们来分析一下上述例子中的A I[MD104] 为什么最后是对I1.2进行与逻辑操作。 通过L L#+10 ,我们知道存放在MD104中的值应该是: MD104: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1010 当作为双字指针时,就应该按照3-18bit指定byte,0-2bit指定bit来确定最终指令要操作的地址,因此: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1010 = 1.2 【地址寄存器间接寻址】 在先前所说的存储器间接寻址中,间接指针用M、DB、DI和L直接指定,就是说,指针指向的存储区内容就是指令要执行的确切地址数值单元。但在寄存器间接寻址中,指令要执行的确切地址数值单元,并非寄存器指向的存储区内容,也就是说,寄存器本身也是间接的指向真正的地址数值单元。从寄存器到得出真正的地址数值单元,西门子提供了两种途径: 1、区域内寄存器间接寻址 2、区域间寄存器间接寻址 地址寄存器间接寻址的一般格式是: 〖地址标识符〗〖寄存器,P#byte.bit〗,比如:DIX[AR1,P#1.5] 或 M[AR1,P#0.0] 。 〖寄存器,P#byte.bit〗统称为:寄存器寻址指针,而〖地址标识符〗在上帖中谈过,它包含〖存储区符〗+〖存储区尺寸符〗。但在这里,情况有所变化。比较一下刚才的例子: DIX [AR1,P#1.5] X [AR1,P#1.5] DIX可以认为是我们通常定义的地址标识符,DI是背景数据块存储区域,X是这个存储区域的尺寸符,指的是背景数据块中的位。但下面一个示例中的M呢?X只是指定了存储区域的尺寸符,那么存储区域符在哪里呢?毫无疑问,在AR1中! DIX [AR1,P#1.5] 这个例子,要寻址的地址区域事先已经确定,AR1可以改变的只是这个区域内的确切地址数值单元,所以我们称之为:区域内寄存器间接寻址方式,相应的,这里的[AR1,P#1.5] 就叫做区域内寻址指针。 X [AR1,P#1.5] 这个例子,要寻址的地址区域和确切的地址数值单元,都未事先确定,只是确定了存储大小,这就是意味着我们可以在不同的区域间的不同地址数值单元以给定的区域大小进行寻址,所以称之为:区域间寄存器间接寻址方式,相应的,这里的[AR1,P#1.5] 就叫做区域间寻址指针。 既然有着区域内和区域间寻址之分,那么,同样的AR1中,就存有不同的内容,它们代表着不同的含义。 【AR的格式】 地址寄存器是专门用于寻址的一个特殊指针区域,西门子的地址寄存器共有两个:AR1和AR2,每个32位。 当使用在区域内寄存器间接寻址中时,我们知道这时的AR中的内容只是指明数值单元,因此,区域内寄存器间接寻址时,寄存器中的内容等同于上帖中提及的存储器间接寻址中的双字指针,也就是: 其0-2bit,指定bit位,3-18bit指定byte字节。其第31bit固定为0。 AR: 0000 0000 0000 0BBB BBBB BBBB BBBB BXXX 这样规定,就意味着AR的取值只能是:0.0 ——65535.7 例如:当AR=D4(hex)=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1101 0100(b),实际上就是等于26.4。 而在区域间寄存器间接寻址中,由于要寻址的区域也要在AR中指定,显然这时的AR中内容肯定于寄存器区域内间接寻址时,对AR内容的要求,或者说规定不同。 AR: 1000 0YYY 0000 0BBB BBBB BBBB BBBB BXXX 比

网友A:
这么好的东西要项一下!

网友B:
讲的好,谢谢 继续期待

网友C:
有心人啊

网友D:
支持 现在市场上的学习书太烦杂啦 要是都是实用简炼的就好啦

网友E:
楼主讲的太好了,一口气看完了,本人正缺这方面的知识,真是大补了。太谢谢了,已经保存,楼主辛苦了,向您致敬!!!!!!!!!

网友F:
真的不錯,希望多多益善!

网友G:
资料很好,希望能多提供一些!

网友H(2005-11-29):
这种帖子才是竟品

网友I:
楼主,我看到的一个程序里有 PIW[5920],5920是什么地址?这个地址
为什么数值这么大?

网友J:
谢谢 !!!

楼长怎么辛苦

网友K:
已经下载,细心专研。谢谢

网友L:
太好了!非常感谢!

网友M:
当AR1等于DBX26.4,

  AR1:DBX26.2

  + P#: 2.6

  ---------------------------

  = DBX29.7 这是区域间寄存器间接寻址的最终确切地址数值单元
  楼主,这个运算的结果为什么是DBX29.7,我觉得应该是DBX29.0,如果我的错了能告诉我为什么吗?

网友N:
这么好的东东
不顶一下实在过意不去

网友O:
好!  顶! 最近正在学习!

网友P(2006-06-25):
楼主辛苦了!希望继续努力!关注中!

网友Q:
楼主的文章里头有些自己的东西,而不是照抄照搬,值得鼓励!

网友R:
谢谢,言简意赅,学到了很多,大补

网友S:
好东西啊,受益量多

网友A:
真的很好,收下慢慢的吸收。

网友T:
谢谢楼主  辛苦了  虽然我还有些看不懂

网友U(2006-10-12):
呵呵,高级编程的内容啊

网友V:
对于学习siemens s7-300编程很有用处,楼主辛苦了

网友W:
晕!
大哥,你给点实用的好不,这个书上都有啊!

网友X:
绝对好帖!
但是按照楼主后面的说法,感觉在“将DB100中的1-11数据字,传送到MW1-11中”的程序中,应将M2段的M102先左移3位后再使用,如果不移位,那么[MD102]将不会加2。

网友Y:
一份很好的教材
谢谢楼主提供啊

网友Z:
感觉很受益,我也用STEP7编程,但是用到的指针不多,主要是看完资料,不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现在清晰了,以后可以用他编程,简化很多

网友AA(2006-11-11):
支持这位老大.

网友AB:
好东西啊,不要沉了

网友AC:
好贴!学习中,支持辛勤的楼主给初学者一个清晰的寻址方面实用总结。

网友AD:
太好了,学到知识了

网友AD:
太好了,但还不是很懂,应该补哪方面的知识呢?汇编?

网友AE:
 真的不错,保存再吸收

网友AF(2007-01-24):
真不错,正需要这方面的东西呢.如果能把什么叫块,及一些在学习小型PLC没有遇到过的概念解释一下就更好了,谢谢楼主.

网友AG:
老哥,经典之谈,对我们有很大帮助

网友AH:
楼主辛苦了!希望继续努力!关注中

楼主(2005-09-29):
完整的一条指令,应该包含指令符+操作数(当然不包括那些单指令,比如NOT等)。其中的操作数是指令要执行的目标,也就是指令要进行操作的地址。 我们知道,在PLC中划有各种用途的存储区,比如物理输入输出区P、映像输入区I、映像输出区Q、位存储区M、定时器T、计数器C、数据区DB和L等,同时我们还知道,每个区域可以用位(BIT)、字节(BYTE)、字(WORD)、双字(DWORD)来衡量,或者说来指定确切的大小。当然定时器T、计数器C不存在这种衡量体制,它们仅用位来衡量。由此我们可以得到,要描述一个地址,至少应该包含两个要素: 1、存储的区域 2、这个区域中具体的位置 比如:A Q2.0 其中的A是指令符,Q2.0是A的操作数,也就是地址。这个地址由两部分组成: Q:指的是映像输出区 2.0:就是这个映像输出区第二个字节的第0位。 由此,我们得出, 一个确切的地址组成应该是: 〖存储区符〗〖存储区尺寸符〗〖尺寸数值〗.〖位数值〗,例如:DBX200.0。 DB X 200 . 0 其中,我们又把〖存储区符〗〖存储区尺寸符〗这两个部分合称为:地址标识符。这样,一个确切的地址组成,又可以写成: 地址标识符 + 确切的数值单元 【间接寻址的概念】 寻址,就是指定指令要进行操作的地址。给定指令操作的地址方法,就是寻址方法。 在谈间接寻址之前,我们简单的了解一下直接寻址。所谓直接寻址,简单的说,就是直接给出指令的确切操作数,象上面所说的,A Q2.0,就是直接寻址,对于A这个指令来说,Q2.0就是它要进行操作的地址。 这样看来,间接寻址就是间接的给出指令的确切操作数。对,就是这个概念。 比如:A Q[MD100] ,A T[DBW100]。程序语句中用方刮号 [ ] 标明的内容,间接的指明了指令要进行的地址,这两个语句中的MD100和DBW100称为指针Pointer,它指向它们其中包含的数值,才是指令真正要执行的地址区域的确切位置。间接由此得名。 西门子的间接寻址方式计有两大类型:存储器间接寻址和寄存器间接寻址。 【存储器间接寻址】 存储器间接寻址的地址给定格式是:地址标识符+指针。指针所指示存储单元中所包含的数值,就是地址的确切数值单元。 存储器间接寻址具有两个指针格式:单字和双字。 单字指针是一个16bit的结构,从0-15bit,指示一个从0-65535的数值,这个数值就是被寻址的存储区域的编号。 双字指针是一个32bit的结构,从0-2bit,共三位,按照8进制指示被寻址的位编号,也就是0-7;而从3-18bit,共16位,指示一个从0-65535的数值,这个数值就是被寻址的字节编号。 指针可以存放在M、DI、DB和L区域中,也就是说,可以用这些区域的内容来做指针。 单字指针和双字指针在使用上有很大区别。下面举例说明: L DW#16#35 //将32位16进制数35存入ACC1 T MD2 //这个值再存入MD2,这是个32位的位存储区域 L +10 //将16位整数10存入ACC1,32位16进制数35自动移动到ACC2 T MW100 //这个值再存入MW100,这是个16位的位存储区域 OPN DBW[MW100] //打开DBW10。这里的[MW100]就是个单字指针,存放指针的区域是M区, MW100中的值10,就是指针间接指定的地址,它是个16位的值! -------- L L#+10 //以32位形式,把10放入ACC1,此时,ACC2中的内容为:16位整数10 T MD104 //这个值再存入MD104,这是个32位的位存储区域 A I[MD104] //对I1.2进行与逻辑操作! =DIX[MD2] //赋值背景数据位DIX6.5! -------- A DB[MW100].DBX[MD2] //读入DB10.DBX6.5数据位状态 =Q[MD2] //赋值给Q6.5 -------- A DB[MW100].DBX[MD2] //读入DB10.DBX6.5数据位状态 =Q[MW100] //错误!!没有Q10这个元件 --------------------------------------------------------------------------------------------------- 从上面系列举例我们至少看出来一点: 单字指针只应用在地址标识符是非位的情况下。的确,单字指针前面描述过,它确定的数值是0-65535,而对于byte.bit这种具体位结构来说,只能用双字指针。这是它们的第一个区别,单字指针的另外一个限制就是,它只能对T、C、DB、FC和FB进行寻址,通俗地说,单字指针只可以用来指代这些存储区域的编号。 相对于单字指针,双字指针就没有这样的限制,它不仅可以对位地址进行寻址,还可以对BYTE、WORD、DWORD寻址,并且没有区域的限制。不过,有得必有失,在对非位的区域进行寻址时,必须确保其0-2bit为全0! 总结一下: 单字指针的存储器间接寻址只能用在地址标识符是非位的场合;双字指针由于有位格式存在,所以对地址标识符没有限制。也正是由于双字指针是一个具有位的指针,因此,当对字节、字或者双字存储区地址进行寻址时,必须确保双字指针的内容是8或者8的倍数。 现在,我们来分析一下上述例子中的A I[MD104] 为什么最后是对I1.2进行与逻辑操作。 通过L L#+10 ,我们知道存放在MD104中的值应该是: MD104: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1010 当作为双字指针时,就应该按照3-18bit指定byte,0-2bit指定bit来确定最终指令要操作的地址,因此: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1010 = 1.2 【地址寄存器间接寻址】 在先前所说的存储器间接寻址中,间接指针用M、DB、DI和L直接指定,就是说,指针指向的存储区内容就是指令要执行的确切地址数值单元。但在寄存器间接寻址中,指令要执行的确切地址数值单元,并非寄存器指向的存储区内容,也就是说,寄存器本身也是间接的指向真正的地址数值单元。从寄存器到得出真正的地址数值单元,西门子提供了两种途径: 1、区域内寄存器间接寻址 2、区域间寄存器间接寻址 地址寄存器间接寻址的一般格式是: 〖地址标识符〗〖寄存器,P#byte.bit〗,比如:DIX[AR1,P#1.5] 或 M[AR1,P#0.0] 。 〖寄存器,P#byte.bit〗统称为:寄存器寻址指针,而〖地址标识符〗在上帖中谈过,它包含〖存储区符〗+〖存储区尺寸符〗。但在这里,情况有所变化。比较一下刚才的例子: DIX [AR1,P#1.5] X [AR1,P#1.5] DIX可以认为是我们通常定义的地址标识符,DI是背景数据块存储区域,X是这个存储区域的尺寸符,指的是背景数据块中的位。但下面一个示例中的M呢?X只是指定了存储区域的尺寸符,那么存储区域符在哪里呢?毫无疑问,在AR1中! DIX [AR1,P#1.5] 这个例子,要寻址的地址区域事先已经确定,AR1可以改变的只是这个区域内的确切地址数值单元,所以我们称之为:区域内寄存器间接寻址方式,相应的,这里的[AR1,P#1.5] 就叫做区域内寻址指针。 X [AR1,P#1.5] 这个例子,要寻址的地址区域和确切的地址数值单元,都未事先确定,只是确定了存储大小,这就是意味着我们可以在不同的区域间的不同地址数值单元以给定的区域大小进行寻址,所以称之为:区域间寄存器间接寻址方式,相应的,这里的[AR1,P#1.5] 就叫做区域间寻址指针。 既然有着区域内和区域间寻址之分,那么,同样的AR1中,就存有不同的内容,它们代表着不同的含义。 【AR的格式】 地址寄存器是专门用于寻址的一个特殊指针区域,西门子的地址寄存器共有两个:AR1和AR2,每个32位。 当使用在区域内寄存器间接寻址中时,我们知道这时的AR中的内容只是指明数值单元,因此,区域内寄存器间接寻址时,寄存器中的内容等同于上帖中提及的存储器间接寻址中的双字指针,也就是: 其0-2bit,指定bit位,3-18bit指定byte字节。其第31bit固定为0。 AR: 0000 0000 0000 0BBB BBBB BBBB BBBB BXXX 这样规定,就意味着AR的取值只能是:0.0 ——65535.7 例如:当AR=D4(hex)=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1101 0100(b),实际上就是等于26.4。 而在区域间寄存器间接寻址中,由于要寻址的区域也要在AR中指定,显然这时的AR中内容肯定于寄存器区域内间接寻址时,对AR内容的要求,或者说规定不同。 AR: 1000 0YYY 0000 0BBB BBBB BBBB BBBB BXXX 比

xuesheng!

网友(2007-01-26):
正在学习西门子,谢谢,收藏

网友AI(2007-06-09):
henhao,zai lai xie!

网友AJ:
比较系统,谢谢

网友AK:
没玩的那么细过!学习

网友AL:
总结的很好,收藏!

网友AM:
看了你发的帖子,觉得自己还有好多基础的东西要学.谢谢楼主

网友AK(2007-07-17):
编程时没有考虑如此多,不过此帖值得关注下

网友AN:
  谢谢楼主  辛苦了  虽然我还有些看不懂,收下慢慢研究.

网友AO(2007-09-03):
确实是好文章,茅塞顿开,谢谢版主,辛苦辛苦

网友AP:
运算的法则是:AR1和P#中的数值,按照BYTE位和BIT位分类相加。BIT位相加按八进制规则运算,而BYTE位相加,则按照十进制规则运算。
例如:寄存器寻址指针是:[AR1,P#2.6],我们分AR1=26.4和DBX26.4两种情况来分析。

  当AR1等于26.4,

  AR1:26.2

  + P#: 2.6

  ---------------------------

  = 29.7 这是区域内寄存器间接寻址的最终确切地址数值单元

  当AR1等于DBX26.4,

  AR1:DBX26.2

  + P#: 2.6

  ---------------------------

  = DBX29.7 这是区域间寄存器间接寻址的最终确切地址数值单元
以上是从楼主的贴子中切下来的,不明白的是怎么AR1=26.4可下面却写的是26.2?还有如果AR1=26.2与#P2.6加怎么能是29.7,不是说bit按8进制加的吗??请高手解答一下。谢谢!

学生!

网友AQ:
谢谢,这么好的文章~~~

网友AP:
知道是怎么计算的了,可能是楼主写时出错了,AR1=26.4与P#2.6和应该是29.2

网友(2007-10-15):
真的复杂啊

网友AR:
运算的法则是:AR1和P#中的数值,按照BYTE位和BIT位分类相加。BIT位相加按八进制规则运算,而BYTE位相加,则按照十进制规则运算。
例如:寄存器寻址指针是:[AR1,P#2.6],我们分AR1=26.4和DBX26.4两种情况来分析。

  当AR1等于26.4,

  AR1:26.2

  + P#: 2.6

  ---------------------------

  = 29.7 这是区域内寄存器间接寻址的最终确切地址数值单元

这个想不通哦,为啥是29啊,按十进制相加不是28吗,高手帮帮忙~

网友AS(2008-03-08):
怎么没人解答疑问呢,我在几份资料上都看到相同的例子,也搞不懂是怎么运算的,不知道是笔误还是算法有问题,
运算的法则是:AR1和P#中的数值,按照BYTE位和BIT位分类相加。BIT位相加按八进制规则运算,而BYTE位相加,则按照十进制规则运算。
例如:1 寄存器寻址指针是:[AR1,P#2.6],我们分AR1=26.4

  当AR1等于26.4,

  + P#: 2.6

  ---------------------------

  = 29.7 这是区域内寄存器间接寻址的最终确切地址数值单元

按照资料的算法应该是29.2才对.

请高手解释下.

     L L#1   //初始化循环指针
   T MD 102               既MD的值为0000 0000 0000 001
  M2: L MD 102
   T #COUNTER_D
   OPN DB100
   L DBW [MD 102]        按照资料理解此时MD的值应该是0 001
   T MW [MD 102]          才对  ,那么DBW[MD102]写法不就错
   L #COUNTER_D           吗
   L L#2 // +2,
   +D
   T MD 102
   L L#11
   <=D
   JC M2

     :[AR1/2,P#2.6],
     这种写法是什么意思,怎么算地址
如果AR1=26.4
那么结果是多少
请高手解释下

网友AT:
说的有点复杂了!但是很有用!

网友AU(2008-11-23):
很好,很好,值得学习,致敬!

网友AV:
非常感谢,明白了好多基础知识

网友AW:
基础的东西最重要,不搞清楚这些理解西门子编程吃力.

网友AX:
好东西,谢谢了,慢慢看,一定要了解明白

网友AY:
好知识啊

网友AZ:
yizhi 感谢共享!

网友BA:
感觉西门子的类似汇编语言。

网友BB(2011-11-20):
各位大侠:

  这段不懂是不是错了:当AR1等于26.4, AR1:26.2 + P#: 2.6 --------------------------- = 29.7 ,这里AR1前面待于26。4,后面又变成了26。2了,这时什么原因啊?

网友BC:
说得很好,但是有些地方还是不太了解,看来得对着课本来看楼主的贴了哈哈

网友BC:
对着课本看楼主的贴呵呵

网友BD(2015-01-17):
楼主讲的太好了,一口气看完了,本人正缺这方面的知识

网友BE:
引用 网友A:
这么好的东西要项一下!

网友BF(2015-05-22):
收藏下来,慢慢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