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速度的计算

楼主(2005-09-29):
请教电机的加速度计算公式是什么了? 谢谢.

楼主:
能不能详细些.T时间怎么求.谢谢.

网友A:
时间自己定义,看你的控制精度和计算速度了。

楼主:
是不是和负载转矩/载重量/电机功率/转速有关系. 如果是它的公式是什么?如不是又该怎么求? 谢谢!

网友B(2005-11-19):
你会上网的吗
你就在网上找,不是没有

网友C:
我认为你要求的不应该是电机的加速度,而是电机带动负载运行的加速度,而这个加速度是你自己定的,比如说你需要在多长的时间内达到你需要的速度,即是说dv/d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