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bus网络电源恢复后CPU仍保持在停止状态的处理方法

楼主(2005-09-29):
整个系统由一个DP主站S7-300/400以及从站组成。而从站通过一个主开关被切断了电源。由于内部的CPU电压缓冲器,CPU 仍继续运行大约50ms到100ms。此阶段里 CPU 识别出所连接的从站的故障。 如果没有编程OB86和OB122的话,CPU 就会因为这些有故障的从站而继续保留在停止状态。 补救措施: 你必须编程OB86和OB122。其中必须启动一个计时器。计时器设定的 时间必须大于CPU 的电压缓冲器的延续时间(比如 > 100 ms 指导值)。电压缓冲器的延续时间很大程度上与所用的电源有关。必须通过相应测试来确定这个值。 然后把计时器放在循环程序里测试。如果计时器的时间已到,则从站无法正常运行,CPU则按编程好的动作对之做出响应,比方说,按照停止命令进入停止状态。 关断主开关同样也触发计时器。但是,就算是计时器选择了正确的时间,它还是不运行。因为CPU在从站之后同样也没有了工作电压。CPU (中心设备)因而在运行模式下掉电,不过当电源一恢复时立即以运行模式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