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如何在程序中动态修改用户密码

楼主(2005-09-29):
WINCC--如何在程序中动态修改用户密码————转贴 1、点击“开始”--》“设置”--》“控制面板”--》“管理工具”--》“数据源(ODBC)”,打开ODBC数据源管理器 2、在用户DSN页面的用户数据源中找到与当前项目所关联的一项,其名称为“CC_项目名_项目建立日期时间”,记下该项的名称 3、在脚本中加入以下代码: #pragma code("UseGen.dll") #include "USEGENAP.H" #pragma code() LPCMN_ERROR err; //定义的LPCMN_ERROR型变量,在函数调用中需使用 if (PWGENConnect("CC_ass_04-09-21_16:35:22",err)) //建立与数据库的联接,其中CC_ass_04-09-21_16:35:22用第二步中记下的名称取代 { if (PWGENChangePassword(GetTagChar("user"),GetTagChar("oldpassword"),GetTagChar("password"),err)) //修改密码,user,oldpassword,password分别为存贮用户名,原密码,新密码的内部变量,类型为文本变量8位字符集 { //密码修改成功后的操作,如给用户提示等 } } PWGENDisconnect(err); //断开与数据库的联接 4、编译运行程序 5、工作完成 6、与用户管理相关的函数定义存贮在APPLIB目录下的USEGENAP.H文件中,可根据上面示例自行完成添加用户,修改权限等功能。

网友A(2007-06-01):
在程序中动态修改用户密码,这样作是为什么呀,初学者,不懂的,请教了!

网友B:
就是啊,为什么要用ODBC改呢,不是在程序里可以自己设定的吗?

网友C(2007-09-28):
这个没有看懂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