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v5.3Professional的正确安装步骤

楼主(2005-09-29):
虽然安装较简单,但是还是贴出来,供初学者使用! Step7 v5.3 Professional 安装步骤 1 安装Windows 2000 SP4 2 安装 IE6 IE6b2800ie6setup.exe 3 设置 Windows 2000 默认语言为"英语(美国)" 控制面板->区域选择->设置默认值, 选择"英语(美国)" 4 安装Step7 v5.3 STEP7_PROFESSIONAL_2004Setup.exe 注: 源文件的路径不能有汉字, 否则Setup.exe不能执行 选择: Step7 v5.3 S7-SCL v5.3 S7-GRAPH v5.3 (Graph 7 ) S7-PLCSIM v5.3 (PLC仿真) Aotomation License Manager v1.1 选择语言: English 提示: Transfer License Keys Yes, Transfer should take place during installation No, Transfer license keys later 选择: No, Transfer license keys later 5 恢复Windows 2000 默认语言为"中文(中国)" 6 安装 Step7 v5.3 和Graph v5.3** 将"Step7 v5.3+graph5.3**"目录拷贝到硬盘 执行STEP7V53key.exe安装 Step7 v5.3** A1710453 执行s7graph53.exe安装Graph v5.3** A1S7GR53

网友A:
windows 2000 sp4 和IE6是什么? 我是个初学者,不好意思,请不吝赐教

网友B:
windows 2000 sp4是微软针对windows2000系统漏洞开发的补丁包,4代表这是第4次补丁包 IE:Internet Explorer,是浏览INTERNET用的。

网友C:
请问那里有step7 v5.3软件的使用手册?还有什么地方能找到s7400的指令手册?有的话麻烦告诉我好吗?谢谢!!我的联系方式是:WWX38486@YAHOO.COM.CN

网友D(2005-10-29):
谢谢了,正在找这类资料

网友E:
中文版的啊,你在哪里啊?

网友F(2007-02-06):
我是XP的系统 要安装STEP7 V5.3 中文的 , 我一双击安装就提示我“新安装软件 要从新启动WINDOWS" 可我从新启动了还是不好使 我从前用XP系统安装过的 好使的

网友G:
我有http://blog.163.com/xujun_127/

网友H:
XP系统中文版可以安装,一样的按照LZ的步骤

网友I(2007-03-16):
源文件中有汉字怎么办?有谁知道请赐教,谢谢!我的邮箱是LIN-YAN-LIU@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