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的特殊内存位

楼主(2005-09-29):
特殊内存位 SM0.0 始终打 SM1.0 操作结果 = 0 SM0.1 首次扫描 SM1.1 溢出或非法数值 SM0.2 保留性数据丢失 SM1.2 负数结果 SM0.3 电源开启 SM1.3 除以0 SM0.4 30秒关闭/30秒打开 SM1.4 表格已满 SM0.5 0.5秒关闭/0.5秒打开 SM1.5 表格空置 SM0.6 关闭1次扫描/打开1次扫描 SM1.6 BCD至二进制转换错误 SM0.7 在RUN(运行)位置转换 SM1.7 ASCII至十六进制转换错误 SMB0至SMB29(S7-200只读特殊内存) 每次扫描循环后,S7-200 CPU操作系统将新改动写入特殊内存中存储的系统数据中。 如果从程序读取SMB0至SMB29,此为只读地址。如果程序尝试对只读SM地址写入, Micro/WIN会编译程序,不会出错。但是,CPU程序编译程序会拒绝程序,并显示“操作数范围错 误,下载失败。” 程序可以读取存储在特殊内存地址中数据、评估当前系统状态、并使用有条件逻辑决定如何应答。 在运行模式中,对程序的连续扫描提供对所选系统数据的连续监 SMB0系统状态位 SMB1指令执行状态位 SMB2 自由端口接收字符 SMB3自由端口奇偶校验错误 SMB4中断队列溢出、运行时间程序错误、中断启用、自由端口传输器被强制 SMB5I/O错误状态位 SMB6 CPU代码寄存器 SMB8朣MB21 I/O模块代码和错误寄存器 SMW22朣MW26扫描时间 SMB28朣MB29模拟调整 SMB30至SMB549(S7-200读取/写入特殊内存) 根据要求,S7-200 CPU操作系统从特殊内存读取配置/控制数据,并将新改动写入存储在特殊内存 中的系统数据。 程序可以读取和写入所有SM地址30或更大的地址,但是SM数据的普通用法根据每个地址的功能 不同而异。程序可以读取通常写入数据的SM地址。 程序可以在SM地址中读取和写入数据。SM地址提供一种解释系统状态数据、配置系统选项和控制 系统功能的方法。在运行模式中,对程序的连续扫描提供对特殊系统功能的连续存取能力。 SMB30和SMB130自由端口控制寄存器 SMB31-MW32 永久性内存(EEPROM)写入控制 SMB34-MB35用于定时中断的时间间隔寄存器 SMB36-MB65 HSC0、HSC1和HSC2高速计数器寄存器 SMB66-MB85 PTO / PWM高速输出寄存器 SMB86-MB94和SMB186-MB194接收讯息控制 SMW98 I/O扩充总线 ?通讯错误 SMB136-MB165 HSC3、HSC4和HSC5高速计数器寄存器 SMB166-MB194用于PLC(脉冲)指令的PTO轮廓表 SMB200-MB549为智能扩充模块提供的状态信息保留,例如EM 277 PROFIBUS-DP模块。SMB200至SMB249为系统中的第一个智能扩充模块(离CPU最近的模块)保留;SMB250至 SMB299为第二个智能模块保留。

网友A:
我想知道这些标志位对s7-300还适用吗,如果不适用,请问300中如何定义这些标志位

网友B(2009-03-19):
当然不适应300了,henhaoxuexide

网友C:
学习了好东西啊!保存下了。

网友D:
保存下!会用到的!。。。。。。。。。。。

网友E:
s7-300的特殊内存位呢?

网友F:
学习了,支持楼主!同时发现一个不错的网站,有很多实用资料。

工控PLC资料下载:   http://gongkongplc.sd.cn

网友G:
感谢7楼发贴!,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