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CPU说明-初学者使用

楼主(2005-09-29):
S7-300CPU前面板如上图所示。需要说明的是,S7-300系列有20种不同的CPU,每种CPU的前面板是不同的,但也是大同小异。现以CPU318-2为例,分别说明如下:
  1、负载电源模块   负载电源模块用于将AC 220V电源转化为DC 24V,供CPU和I/O模块及其它模块使用。   2、后备电池   后备电池的作用是在PLC断电时,用来保证CPU实时时钟的正常运行,并可以保存用户的程序和数据(在RAM中)。有的低端的CPU因为没有实时时钟,没有后备电池。   3、DC 24V接线端子   CPU输出一个DC 24V,L+和M分别是DC 24V的正极和负极。可用作CPU开关信号输入或外部元器件的电源。   4、模式选择开关   模式选择开关用来选择CPU的运行方式。有的该开关是一种钥匙开关,改变运行方式需要插入钥匙,用来防止未经授权的人改变CPU的运行方式。   模式选择开关各位置的含义如下:   (1)RUN-P(运行-编程)位置:CPU不仅执行程序,还可以在线读出和修改程序及改变运行方式;   (2)RUN(运行)位置:CPU执行程序,可以读出程序,但不能修改程序;   (3)STOP(停机)位置:CPU不执行程序,可以读出和修改程序;   (4)MERS(清除存储器)位置:可以复位存储器,使CPU回到初始状态。此位置不能保持,当松开后,又会回到STOP的位置。   5、状态和故障指示灯   (1)SF(系统故障指示,红色):CPU硬件故障或软件出错时常亮;   (2)BATF(电池故障,红色):电池电压低或无电池时常亮;   (3)DC 5V(+5V电源指示,绿色):CPU和S7-300总线+5V电源正常时常亮;   (4)FRCE(强制指示,黄色):至少有一个I/O被强制时常亮;   (5)RUN(运行指示,绿色):CPU处于RUN运行方式时常亮,重启动时以2Hz的频率闪亮,HOLD状态时以0.5Hz的频率闪亮;   (6)STOP(停机指示,黄色):CPU处于STOP、HOLD状态时常亮;请求存储器复位时以0.5Hz的频率闪烁;正在复位时以2Hz的频率闪烁;   (7)BUSF(总线故障指示,红色):Profibud-DP接口硬件或软件故障时常亮。   6、存储器卡   存储器卡用于在断电时保存用户程序和一些数据,可以扩展CPU的存储容量。   7、MPI接口   MPI接口用于CPU与其它PLC、PG/PC(编程器/个人计算机)、OP(操作员接口)通过MPI网络的通信。   8、前连接器   前连接器用于将传感器和执行元件连接到信号模块,前面有盖板(9)保护。

网友A:
7、(7)profibud-DP 应为:profibus-DP

网友B:
5、(7)profibud-DP 应为:profibus-DP

楼主:
多谢楼上指正。

网友C:
我正在学西门子,多谢了 。

网友D:
没有太大的意义,笼统

网友E:
各位好我是初学者,请大家多指教, QQ:359766865 E-mail:xujido@126.com

网友F:
我正在学西门子,多谢了

网友G:
好东东!!!多弄点.

网友H:
大虾,请教一下 PLC与OP 的连接线可用来PC与PLC的通信吗

网友I:
能不能发一些关于程序结构方面的资料

网友J:
最近300用的比较多!同意楼上胡波77的建议!

网友K:
索要一份S7-300的说明书都比这有用!

网友L:
好东西,就是太简单了,讲详细点就更好了^_^

网友M(2005-11-29):
应该请到西门子去当讲师。

网友N(2006-05-19):
不好意思呀,各位,我也是一个初学者,也希望大家支持我呀。

网友O:
文章不错!

楼主,我想请教一个问题啊

怎么发图片的啊

网友P:
还是楼主比较好      给我门这些初学者  提供使用的东西   谢谢  我最讨厌那些  说 我有什么什么 资料  需要的 进    那些是无聊的人啊    不知道是出于什么目的     实际上你什么也得不到啊          !!!! 当然 还是有很多人  跟贴   说给我一份   给我一份          真是无聊     这样的帖子我一个也不会会的        我感觉   工控的论坛做的比较垃圾啊
效果一点也不好
还是搞一些实质性的东西 把
不要再发一些垃圾帖子好吗    !!!!

网友Q(2006-08-17):
 哥们,从哪弄个318啊!厉害!感觉应该很好用吧!

网友R(2006-11-02):
楼主有step7-v5.3的软件吗?能否给我一套啊?谢谢了啊

网友S:
 工控来客:我有同感!

网友T:
好!多来一点这些东东

网友U:
对初学者很好用

网友V:
内存储卡在PLC运行时可以拔下吗?

网友W:
有点简单了,不过很感谢,不简单!

网友X:
工控来客,顶顶!
工控网注意了啊!
多少网民的心声啊!

网友Y(2006-12-02):
这只是一个初级对PLC的概述.

网友Z:
最主要还得是亲自动手实验,有条件接触得着的话,还是多实践,这样学得会很快的。

网友AA:
初学者是不错的介绍

网友AB:
大家好:
我在看人家编好的程序中有一个功能块.在程序结构图上该程序块前面有个"方框中间一个叉"符号.他在程序中也没有调用.但该程序块又确实有用(是自编的).我看不懂了.
    请大家给予指点.谢谢.

网友AC(2007-03-03):
 顶.我正在学,希望同志们多发贴子.

网友AD(2007-04-06):
好!來些實際的比較好!

网友AE:
thanks!
  准备学300和400 我没用过,有用过的或熟悉的同志可以交流以下吗,

网友AE:
thanks!
  准备学300和400 我没用过,有用过的或熟悉的同志可以交流以下吗

网友AE:
准备学300和400 我没用过,有用过的或熟悉的同志可以交流以下吗

网友AF(2007-05-09):
真好啊,谢谢啦!

网友AG:
  对初学者很好用,祝您工作顺利,万事如意!

网友AH:
不错啊,很好很适合初学者,我也是初学者请多帮助啊谢谢

网友AI(2007-06-10):
对初学者确实不错

网友AI:
对初学的不错

网友AJ(2007-08-28):
300的存储卡拔掉后还能正常工作吗

网友AJ:
CPU处于STOP与存储卡丢失有关系吗,SF红灯与存储卡有没有什么关系,本人曾上传过一份300的程序,由于当时没有在意PLC的状态,上传后发现CPU处于STOP,SF红灯,有哪位高手给我指点一下,是不是我上传后导致的谢谢

网友AK:
 谢谢楼主的文章,学习中

网友AL:
我正在学

网友AM:
plc在run位置可以上传程序的,不过像你说的上传程序后,CPU就停了,可能是进行别的操作了吧.

网友AN:
我最近要编写有模拟信号输入输出的程序,可是我以前做的都一些数字量的逻辑控制,各位PLC高手,希望能给一些这方面的资料,我的邮箱是zyq_abc@126.com.在此先谢谢拉

网友AO(2007-10-01):
很好我喜欢

网友AP:
 西门子PLC采购和销售群号码 9719730。经验的交流,产品的推荐,会使我们拥有更高的性价比。

网友AQ(2009-08-04):
初学者来顶贴!

网友AR:
支持楼主,菜鸟来顶了

网友AS:
引用 网友V:
关于内存储卡在PLC运行时可以拔下吗?

绝对不可以。必须CPU断电。

就算是PLC停止状态也不可以,也可能会烧坏的。

网友AT(2010-03-10):
新手,刚毕业,还请多多指教Email:zhangfl0220@163.comQQ:289636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