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实现流量累积例程[转帖]

楼主(2005-09-29):
用FB做的带数据块的流量累积功能块。采样累积在毫秒单位内ms_v,满一秒转入是s_v,同时将ms、ms_v清零,满一分钟累积量转入m_v,t同时将s、s_v清零,满一一小时累积量转入h_v,同时将min、m_v清零,可以累积入天…….。每一时刻的累积量是ms_v+s_v+m_v+h_v。Rest为零累积量清零。 在OB35中调用即可,如OB35中断周期为100ms,流量输入单位方/H,Unilt_c就是36000,Hz就为10,unilt_v对应流量记满量程值。 In pv word 瞬时流量 In Unit_c Real 瞬时流量单位转换为采样时间流量单位 In Rest int 为零时,累加器清零 In Hz int 每秒采样次数 In unilt_v Real 流量计最大流量单位 Out ov Real 流量累积输出 In_out ms int 毫秒记数 In_out s int 秒记数 In_out min int 分钟记数 In_out h int 小时记数 In_out ms_v dint 毫秒流量累积 In_out s_v dint 秒流量累积 In_out m_v dint 分钟流量累积 In_out h_v dint 小时流量累积 In_out in_v dint 将输入瞬时流量变为长整型 流量累积功能块 毫秒流量累积 L #PV T #iv_c L #iv_c L #ms_v +D T #ms_v L #ms L 1 +I T #ms L #Hz <I JC ol 秒流量累积 L #ms_v L #s_v +D T #s_v L #s L 1 +I T #s L 0 T #ms T #ms_v L #s L 60 <I JC ol 分钟流量累积 L #m_v L #s_v +D T #m_v L #min L 1 +I T #min L 0 T #s T #s_v L #min L 60 <I JC ol 小时流量 L #h_v L #m_v +D T #h_v L #h L 1 +I T #h L 0 T #min T #m_v 清零 ol: L #Rest L 0 <>I JC end L 0 L 0 T #ms T #s T #min T #h T #ms_v T #s_v T #m_v T #h_v 累积量 end: L #ms_v L #s_v +D L #m_v +D L #h_v +D DTR L #Unit_c /R L #unilt_v *R L 2.764800e+004 /R T #ov

网友A:
这个比较简单,哈哈 我一般是一秒加一次

网友B(2006-06-07):
刀兄,我是第一次用SIEMENS的PLC (S7-300),根本无从下手。能否将这个流量累积的详细步骤说一遍。谢谢。

226gx@sina.com

网友C(2007-04-03):
程序有点问题。运行一下,结果为0。

网友D:
     OB35:
      CALL  FC    1
       PulseSignal:=DB1.DBX0.0    //流量计发出的脉冲
       FlowMeter :=DB2.DBX0.0     //存放数据的地址指针
       CountPulse :=5.000000e+000 //脉冲系数
FC1:
          LAR1
      T     #dwAR1
      L     DBNO
      T     #wDBno

      L     P##FlowMeter
      LAR1
      L     W [AR1,P#0.0]
      T     #DBnr_D
      L     D [AR1,P#2.0]
      LAR1

      OPN   DB [#DBnr_D]

      L     #CountPulse
      T     DBD [AR1,P#4.0]

      A     #PulseSignal
      =     DBX [AR1,P#0.0]

      A(
      A     DBX [AR1,P#0.0]
      X     DBX [AR1,P#0.1]
      )
      A     DBX [AR1,P#0.0]
      JCN   N01E

      A     DBX [AR1,P#1.2]
      JC    CT02

      L     #CountPulse
      L     DBD [AR1,P#8.0]
      +R
      T     DBD [AR1,P#8.0]

CT02: A     DBX [AR1,P#1.3]
      JC    CT03

      L     #CountPulse
      L     DBD [AR1,P#12.0]
      +R
      T     DBD [AR1,P#12.0]

CT03: A     DBX [AR1,P#1.4]
      JC    N01E

      L     #CountPulse
      L     DBD [AR1,P#16.0]
      +R
      T     DBD [AR1,P#16.0]

N01E: NOP   0
      A     DBX [AR1,P#0.0]
      =     DBX [AR1,P#0.1]

      L     #dwAR1
      LAR1
      OPN   DB [#DBnr_D]
此程序可直接作为一个公用子程序调用。

网友E(2007-07-05):
要是梯形图就好懂了

网友F:
没做过如此系统,但是在和别人合作的系统画面中看到过,没机会问,只留下了个疑问,学习学习了

网友G(2007-08-17):
晕,语句表不太懂,

网友H:
 团购PLC教材,200元的教材现在只要20元
 参加的人越多,价格越便宜
团购-PLC可编程控制器原理、编程及应用 视频光盘16VCD
http://www.shukongcn.com/bbs/viewthread.php?fromuid=2&tid=30229

网友I(2007-09-30):
AI0为瞬时流量,每秒计算一次,先将AI0转换成浮点数(ITOF指令)进行累计以提高精度,V1000-V1001为浮点数的累计值,用FTOI指令转换成整数,V10-V11为整数的累计值

网友J(2008-04-30):
没做过如此系统,但是在和别人合作的系统画面中看到过,

网友K(2008-07-01):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L(2008-08-06):
学习了,大家都很强的

网友M(2008-09-15):
为什么不直接用带脉冲输出的流量计

直接进PLC 通过计数器累加算出累计流量

请问这样子纯粹靠程序实现可以达到多高的精度?

网友N(2008-11-06):
真是大开眼界,各位大侠,请给上注解就好了.

网友O:
实在是看不懂,慢慢学习了

网友P:
下了四个例程,回去仔细学习。谢谢!

网友Q:
流量累计,西门子写了一个功能块,可以直接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