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信基本接线方法

楼主(2005-09-29):
串口通信基本接线方法   目前较为常用的串口有9针串口(DB9)和25针串口(DB25),通信距离较近时(<12m),可以用电缆线直接连接标准RS232端口(RS422,RS485较远),若距离较远,需附加调制解调器(MODEM)。最为简单且常用的是三线制接法,即地、接收数据和发送数据三脚相连,本文只涉及到最为基本的接法,且直接用RS232相连。 1.DB9和DB25的常用信号脚说明  9针串口(DB9) 25针串口(DB25) 针号 功能说明 缩写 针号 功能说明 缩写 1 数据载波检测 DCD 8 数据载波检测 DCD 2 接收数据 RXD 3 接收数据 RXD 3 发送数据 TXD 2 发送数据 TXD 4 数据终端准备 DTR 20 数据终端准备 DTR 5 信号地 GND 7 信号地 GND 6 数据设备准备好 DSR 6 数据准备好 DSR 7 请求发送 RTS 4 请求发送 RTS 8 清除发送 CTS 5 清除发送 CTS 9 振铃指示 DELL 22 振铃指示 DELL 2.RS232C串口通信接线方法(三线制) 首先,串口传输数据只要有接收数据针脚和发送针脚就能实现:同一个串口的接收脚和发送脚直接用线相连,两个串口相连或一个串口和多个串口相连 • 同一个串口的接收脚和发送脚直接用线相连 对9针串口和25针串口,均是2与3直接相连; • 两个不同串口(不论是同一台计算机的两个串口或分别是不同计算机的串口) 上面表格是对微机标准串行口而言的,还有许多非标准设备,如接收GPS数据或电子罗盘数据,只要记住一个原则:接收数据针脚(或线)与发送数据针脚(或线)相连,彼此交叉,信号地对应相接,就能百战百胜。 3.串口调试中要注意的几点: 串口调试时,准备一个好用的调试工具,如串口调试助手、串口精灵等,有事半功倍之效果; 强烈建议不要带电插拨串口,插拨时至少有一端是断电的,否则串口易损坏。 单工、半双工和全双工的定义  如果在通信过程的任意时刻,信息只能由一方A传到另一方B,则称为单工。 如果在任意时刻,信息既可由A传到B,又能由B传A,但只能由一个方向上的传输存在,称为半双工传输。 如果在任意时刻,线路上存在A到B和B到A的双向信号传输,则称为全双工。 电话线就是二线全双工信道。 由于采用了回波抵消技术,双向的传输信号不致混淆不清。双工信道有时也将收、发信道分开,采用分离的线路或频带传输相反方向的信号,如回线传输。 奇偶校验 串行数据在传输过程中,由于干扰可能引起信息的出错,例如,传输字符‘E’,其各位为: 0100,0101=45H D7 D0 由于干扰,可能使位变为1,这种情况,我们称为出现了“误码”。我们把如何发现传输中的错误,叫“检错”。发现错误后,如何消除错误,叫“纠错”。 最简单的检错方法是“奇偶校验”,即在传送字符的各位之外,再传送1位奇/偶校验位。可采用奇校验或偶校验。 奇校验:所有传送的数位(含字符的各数位和校验位)中,“1”的个数为奇数,如: 1 0110,0101 0 0110,0001 偶校验:所有传送的数位(含字符的各数位和校验位)中,“1”的个数为偶数,如: 1 0100,0101 0 0100,0001 奇偶校验能够检测出信息传输过程中的部分误码(1位误码能检出,2位及2位以上误码不能检出),同时,它不能纠错。在发现错误后,只能要求重发。但由于其实现简单,仍得到了广泛使用。 有些检错方法,具有自动纠错能力。如循环冗余码(CRC)检错等。 串口通讯流控制 我们在串行通讯处理中,常常看到RTS/CTS和XON/XOFF这两个选项,这就是两个流控制的选项,目前流控制主要应用于调制解调器的数据通讯中,但对普通RS232编程,了解一点这方面的知识是有好处的。那么,流控制在串行通讯中有何作用,在编制串行通讯程序怎样应用呢?这里我们就来谈谈这个问题。 1.流控制在串行通讯中的作用 这里讲到的“流”,当然指的是数据流。数据在两个串口之间传输时,常常会出现丢失数据的现象,或者两台计算机的处理速度不同,如台式机与单片机之间的通讯,接收端数据缓冲区已满,则此时继续发送来的数据就会丢失。现在我们在网络上通过MODEM进行数据传输,这个问题就尤为突出。流控制能解决这个问题,当接收端数据处理不过来时,就发出“不再接收”的信号,发送端就停止发送,直到收到“可以继续发送”的信号再发送数据。因此流控制可以控制数据传输的进程,防止数据的丢失。 PC机中常用的两种流控制是硬件流控制(包括RTS/CTS、DTR/CTS等)和软件流控制XON/XOFF(继续/停止),下面分别说明。 2.硬件流控制 硬件流控制常用的有RTS/CTS流控制和DTR/DSR(数据终端就绪/数据设置就绪)流控制。 硬件流控制必须将相应的电缆线连上,用RTS/CTS(请求发送/清除发送)流控制时,应将通讯两端的RTS、CTS线对应相连,数据终端设备(如计算机)使用RTS来起始调制解调器或其它数据通讯设备的数据流,而数据通讯设备(如调制解调器)则用CTS来起动和暂停来自计算机的数据流。这种硬件握手方式的过程为:我们在编程时根据接收端缓冲区大小设置一个高位标志(可为缓冲区大小的75%)和一个低位标志(可为缓冲区大小的25%),当缓冲区内数据量达到高位时,我们在接收端将CTS线置低电平(送逻辑0),当发送端的程序检测到CTS为低后,就停止发送数据,直到接收端缓冲区的数据量低于低位而将CTS置高电平。RTS则用来标明接收设备有没有准备好接收数据。 常用的流控制还有还有DTR/DSR(数据终端就绪/数据设置就绪)。我们在此不再详述。由于流控制的多样性,我个人认为,当软件里用了流控制时,应做详细的说明,如何接线,如何应用。 3.软件流控制 由于电缆线的限制,我们在普通的控制通讯中一般不用硬件流控制,而用软件流控制。一般通过XON/XOFF来实现软件流控制。常用方法是:当接收端的输入缓冲区内数据量超过设定的高位时,就向数据发送端发出XOFF字符(十进制的19或Control-S,设备编程说明书应该有详细阐述),发送端收到XOFF字符后就立即停止发送数据;当接收端的输入缓冲区内数据量低于设定的低位时,就向数据发送端发出XON字符(十进制的17或Control-Q),发送端收到XON字符后就立即开始发送数据。一般可以从设备配套源程序中找到发送的是什么字符。 应该注意,若传输的是二进制数据,标志字符也有可能在数据流中出现而引起误操作,这是软件流控制的缺陷,而硬件流控制不会有这个问题。

网友A:
讲的很好哦!

网友B:
我有使用说明

网友C:
讲的不错啊 希望下次多说点关于这个串口知识

网友D:
485通信编程的难点在于完整正确的数据包的提取,一般有二种方法: 1: 数据包前加同步帧,包长度信息,校验码. 2: 通过接收数据的时间判断,如>50ms未有新数据,判断一个包接收结束. 欢迎到我网站下载 http://www.autoyx.com/ 串口调试工具:SPCfgTest.zip 大小为 252 KB  调整字节串接收时间(10mS~200mS),可将一般串口调试工具收不全的数据全收全;或不应断开收的数据收全、收完整。

网友E:
希望多多发表这样实用的文章

网友F(2006-01-21):
good! 值得学习!我收藏了

网友G:
很好

刚来,请多指教

网友H(2006-03-16):
好贴!希望能多发一些

网友I:
太棒了,能否加入工控综合群:11332071 同我们这的高手切磋切磋![/b]

网友J(2007-11-22):
值得看一下

网友K(2008-04-24):
说了那么多,到底哪里不错啊?

网友L(2008-07-05):
讲的一些大体层面上的

网友M:
讲得很好,谢谢啦;为我们服务。

网友N(2008-08-06):
诺博克(中国)工控产品维修中心专业芯片级主板维修:工业级全长卡、半长卡、嵌入式主板、网络安全主板、工业级底板等平板电脑与一体化工作站维修:黑屏、花屏、屏暗、整机不工作、键盘、通信不畅等各品牌工业级原装整机:不开机、死机、不认硬盘、键盘、通信不畅、安装不上各种软件等工业级电源:电源供电不稳定,电源不工作等。
主要产品:
工业计算机销售:
工业计算机平台Industrial PC Platforms
嵌入式计算机平台Embedded Computing Platfroms
平板电脑与一体化工作站Panel Computers &Industrial Workstations
网络安全平台Network Security Platforms
工业控制计算机原装整机Industrial PCs

诺博克(中国)工控产品维修中心

24小时服务电话:158 2188 4188

http://www.notblog.net.cn

网友O(2008-10-03):
本人设计了一款专门读串口信息的软件,读出的数据经过自已定义的脚本处理,最后获取所要的数据并产生报警短信。.如温湿度传感器串口输出数据T=25.3,H=70.自定义脚本

output=mid(input,3,4)

,则处理后的值为25.3表示温度。 如果脚本改成

output=mid(input,3,4)

if output>28 then

alarm=1

end if

表示当温度大于28度时,成生报警信息。报警内容也是自定义,通过短信猫发往手机。

我的这款软件目前用于机房UPS,梅兰空调等具备串口输出的设备监控,联系邮件dhz66163@sina.com

网友P:
世界上最小的高稳定可靠低功耗的串口转以太网模块Neport.(232-TCP/IP,485/422-TCP/IP)
优势:基于32位ARM7 TDMI开发,高稳定可靠,低功耗,多款模块功耗都是在90-150mA之间.波特率可到921600,支持加密协议,支持两个可编程的I/O口,还有POE可选.除了体积小的一些外在的优点之外,它还有的优点就是性能稳定,价格低廉,多款不同性能和价位的模块供你选择。
现在是一个网络化的时代,设备的联网监控迫在眉睫,而以前传统的设备基本上都是 串口通信的,这样在应用和通信距离上面收到了很大限制,现在我大力向您推荐这个串口转以太网模块,这个是德国于2002年推向市场的一款模块,在其他国家的市场用量都很大,除了民用的之外还有工业上面用的。

欢迎广大电力设备,仪器仪表,工控,医疗设备,一卡通等厂家和同行前来订购选型,我们将竭诚为你服务,
原厂家的网站www.conextop.com
深圳凌创科技(www.creativetop.com)
李小姐,15817439096,QQ:905897983

网友Q:
不错的帖子~

串口学习中

网友R:
这么好的帖子 不管看不看先收藏了再说 日后在学

网友S(2008-11-26):
^_^不错,工控网上的好东西还是比较多的。

网友T:
好东西,学习 了,这东西就是好,经常用的。

网友U:
引用 网友D:
485通信编程的难点在于完整正确的数据包的提取,一般有二种方法: 1: 数据包前加同步帧,包长度信息,校验码. 2: 通过接收数据的时间判断,如>50ms未有新数据,判断一个包接收结束. 欢迎到我网站下载 http://www.autoyx.com/ 串口调试工具:SPCfgTest.zip 大小为 252 KB  调整字节串接收时间(10mS~200mS),可将一般串口调试工具收不全的数据全收全;或不应断开收的数据收全、收完整。

恩  是的   很好

网友V:
挺不错的!我学习了!谢谢!

网友W:
多学习,多了解一下,

网友X(2009-02-13):
很好,我公司有4串口的pc104和8串口的3.5寸板卡,主频有300MHZ和800MHZ两种,有需要请和我联系!手机:15821288836

网友Y(2009-05-07):
比较经典,值得收藏!学习中!谢谢!

网友Z(2009-06-20):
不要写笔名了吧?

网友:
。这个论坛太没活力;了,及年前的帖子还是在头条

网友AA(2009-08-14):
相当没活力  不知道的爱问些知道的不爱说的

网友AB(2010-09-29):
不错,多学习,多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