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程序块的加密保护

楼主(2005-09-29):
您能够通过STEP7软件的KNOW_HOW_PROTECT功能实现对您程序代码的加密保护。 如果您双击鼠标打开经过加密的程序块时,您只能看到该程序块的接口数据(即IN, OUT 和 IN/OUT 等类型的参数)和注释信息,而程序块中的代码及代码的注释,临时/静态变量是不能被看到的。同时您也无法对加密保护的程序块做出任何改动。 如何实现程序块保护: 1.打开程序编辑窗口LAD/FBD/STL; 2.将要进行加密保护的程序块生成转换为源代码文件(通过选择菜单 File—>Generate source 生成); 3.在LAD/FBD/STL 窗口中关闭您的程序块,并在SIMATIC Manager项目管理窗口的source文件夹中打开上一步所生成的source文件; 4.在程序块的声明部分,TITLE行下面的一行中输入” KNOW_HOW_PROTECT”; 5.存盘并编译该source文件(选择菜单FileàSave,FileàCompile); 6.现在就完成了您程序块的加密保护; 取消对程序块的加密保护 1. 打开程序块的Source源文件; 2. 删除文件中的KNOW_HOW_PROTECT; 3. 存盘并编译该source文件; 4. 现在程序块的加密保护已经取消。 注释: 如果没有 STL source 源文件,您是无法对已经加密的程序块进行编辑的;

网友A:
这个是什么加密啊,用UNLOCK一打开就OK了!

网友B(2005-11-07):
现在这玩意儿基本就是没用,CPU密码也可以解了

网友C:
请问楼上两位,如何解加密块啊,请与E-MAIL: xdx_love-scrap@yahoo.com.cn 联系

网友D:
UNLOCK是什么东西?

网友D:
UNLOCK是什么东西?如何解加密块?能否赐教?benteng82@163.com,非常感谢!

网友E:
现在专门做了一个软件可以自由加解,很方便

网友F:
UNLOCK是什么东西?如何解加密块?能否赐教?zhh1225@163.com,非常感谢!

网友G:
是啊!
请高手指点一下:UNLOCK是什么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