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什么叫无负压供水

楼主(2005-09-29):
请问各位什么叫无负压供水?谢谢。

网友A:
我也想知道这个问题的详细内容

网友B:
到www.ca800.com的论坛上看看吧,那里有.

网友C:
由于以前自来水厂过来的水到小区后,都是先进入一次水箱,然后再由加压泵供给用户使用,这样其实会有一次污染的。后来人们想到直接把加压泵串联在管道上,可以减少一次污染。但出现个问题就是一旦水厂的管道压力偏低会造成局部负压,影响其他用户的用水,无负压供水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提出来的,具体的实现方法是在加压泵的前端和后端都要加个压力传感器,通过变频器控制加压泵电机的转速来控制自来水管网不会出现局部负压。

网友D:
我同意SZALPHA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