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在WINCC中如何调用DLL

楼主(2005-09-29):
我是刚学的WINCC,用VC写了一个控制EXCEL的DLL,但是不知道怎么在WINCC里调用这个DLL。请指教!!! 我的DLL里的函数是这么定义的int controlexcel(int a );

网友A:
可以参照以下例子来调用: 捕捉鼠标、键盘实现画面返回   BOOL GetMousePoint()      {      #pragram code("user32.dll");      BOOL GetCursorpos(LPPOINT lppoint);      #pragma code();      POINT point;      static int x, y;      GetCursorPos(&point);      if(x!=point.x||y!=point.y)      {      x=point.x;      y=point.y;      return FALSE;      }      else      return TRUE;      }

网友B(2011-09-06):
我也在考虑dll文件调用的问题。楼主早了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