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请教压力传感器的导压孔尺寸

楼主(2005-09-29):
求教压力传感器的导压孔尺寸比如 R(PT)1/8 、R(PT)1/4是一个什么标准?可以换算成标准的φ为单位的尺寸?盼复,谢谢~!

网友:
配本手册,上面这些都有/。

楼主:
什么手册?哪方面的?我查了我们这里几乎所以手册都没有啊。

网友A:
英寸 一般是

网友B:
不是公制也不是英制。没听说过。不好意思,不知道。

网友C:
不知道 说什么?开玩笑

楼主:
omron压力传感器的导压管尺寸有φ和R(PT)两种尺寸,我想用过的人应该知道吧,有用过的吗??

网友D:
我知道,不過那東西不是一兩句話可以解釋,你達電話吧! 021-54857220-116

网友B:
谁说这里不能开玩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