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步进电机的选型

楼主(2005-09-29):
我现在需要一套步进电机系统:只有功率和精度要求,分别为200W和0.9度. 我查看了好多资料,但是越看越糊涂,所以请教各位; 控制器和电机如何配套. 电机的电源由谁提供

网友A:
控制器与电机之间需要驱动器来配套。 电机的电流由驱动器提供。

网友B:
帮主讲的对,另外 步进电机选型一般不考虑功率问题,步进电机选型你需要考虑的是 1,负载转矩,电机转矩必须大于负载转矩,另外还要留一定的富余量。 2,负载运动速度,步进电机一般不能在高速下工作,所以,如果负载要求电机转速高,就要考虑是否用伺服电机。 3,0。9度精度只要电机不丢不,一般步进电机都没有问题,只要加一点细分就可以拉。如果还不懂,可以给我邮箱发E-MAIL或电话,024-232863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