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菜鸟求助!

楼主(2005-09-29):
我们有一台小型直流电机(美国PITTMAN)出现故障,具体表现为走着走着,就停了,而且显示断路故障,偶尔显示短路,但是敲敲马达,它又能走了,如此重复多次.该电机用于纠偏系统,故电机会频繁正反转动. 请问有几种故障的可能?如何解决? 请大家指点迷津,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A:
检查一下端子得接线吧,是否接触不好!

网友B:
换一台新的不就好了吗

网友C:
碳刷积灰,清扫一下

网友D:
炭刷是否磨损 接线是否松动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是因为碳刷被弹簧臂卡住了,我把弹簧臂扳弯了一点就可以了,这应该属于机械问题,现在已经工作了一周了,没有再出问题. 谢谢楼上各位的帮助,我是学文科的,可现在摊上这些事,以后还要请大家多指点,谢谢!

网友E:
老化,导致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