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稳定性求助

楼主(2005-09-29):
热稳定性大于10KA,1秒动稳定电流大于25KA,是什么意思,请各位明白的帮个小忙,谢谢

网友A:
热稳定性意思就是说通过这么大的电流需要多长时间,动稳定电流就是说1秒钟内可通过多大的电流,一般动稳定是热稳定的3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