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如何对三零PLC进行网络监视控制(我指的是internet)

楼主(2005-09-29):
需要什么模块?能够达到什么样的功能?,比如说能不能定时读取寄存器数据,分析保存以来了解设备在客户那里的运行状况,是否能够在线升级PLC软件

楼主(2005-11-10):
为什么没人给我答复呢?难道没人知道 吗?

网友A:
完全可以实现

网友B:
用两只调制解调器分别连接plc和pc机,调制解调器的初始化指令要更据手册写到plc的D1000-D1059中去,用AT字符写,然后再设置好D8120就可以通过拨号连接了。这些都可以在FXGP中进行。

网友B:
用两只调制解调器分别连接plc和pc机,速度设为19200bit,调制解调器的初始化指令要根据手册用at字符写到plc的d1000-d1059中去,再设置好d8120就可以通过拨号连接了,这些工作都要在fxgp中做。

楼主:
我用的是Q系列的,可能有所不同,能否再吝赐教啊

网友C:
这个简单,用以太网模块(QJ71E71-100)本人做过,上海可口可乐公司,要把公司的每一个设备的数据放在公司的服务器上,并能在internet上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