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为交流电机选变压器是根据电机功率还是电流??

楼主(2005-09-29):
请教1:例,以知:100KW的电机 电流约200A,         100KVA变压器额定才电流150A;       求:变压器选多大的不过载? 请教2:直流电机功率计算公式及相关知识?          谢谢各位前辈了!!

网友A:
老弟:你太吃力了。 可以帮你,能给点生意作吗?:))

网友B:
100KW的电机配100KW的变压器不太合适 100KW的电机启动不是容易的事情,考虑启动方面和功率余量变压器应该选大一些

网友C:
变压器讲的是容量,在电机学里有介绍.您还是多看看企业供电吧对您有帮助.

网友D:
交流电机选变压器是根据电机的电流,你的电流是200A,那么你就需要一个输出大于200A的变压器(考虑启动电流,必须大于200A)。若你的200A的电机经过并联无功补偿电容器,使补偿合成后的电流降到160A,那么你就需要一个输出大于160A的变压器。

网友E(2005-11-05):
变压器的铭牌额定数据是视在功率,不是功率。视在功率的含义是电流乘电压,单位是千伏安(KVA)。电动机的额定功率是指电动机的转轴输出功率。当电动机轴输出功率达到额定时(例如100KW),电动机从电网吸收的视在功率要超过电动机的额定功率(即大于100KW)。所以100KVA的变压器接100KW的电动机肯定过载。
视在功率=电流×电压 (KVA)
电动机的额定功率=电流×电压×功率因数(0.8~0.85)×电动机效率(约85%)  (KW)
YJIG说的因素也要考虑。

网友F:
对变压器来讲电动机是感性负载,在没有补偿的情况下。电机在启动时电流是很大的。100KVA的变压器接100KW的电动机肯定过载。同意楼上的说法。在选型时应考虑》100KW的变压器

网友G(2007-05-21):
哈哈,我要说的都叫各位给说了,那就顶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