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

楼主(2005-09-29):
龙门式加工中心FANUC15MA W轴在下降时走一会就停顿一下 走300的距离就停顿3次 上升时正常 无任何报警 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是一直这样还是偶尔? 建议可以检查一下NC程序中是否条件出现停顿造成的?

楼主:
一直出现 在加工程序中出现 以前一直正常啊 但用单步指令执行时好象又正常

网友B:
考虑机械部分是否有大的阻力

楼主:
我看了负载 没有发现大的变化 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C:
控制上加一点微分会不会好一点

网友D:
如果肯定单步工作正常,只是在程序工作中反复出现,那可以肯定不是电机与机械问题,肯定是系统问题,可以重点检查系统程序包括系统参数。如果不是这样,那就难讲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