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系统中热电阻干扰信号的处理

楼主(2005-09-29):
在DCS系统中,干扰信号会造成卡件的损坏,甚至使整个系统不能正常工作,严重影响系统的安全稳定运行。特别是热电阻信号最易受干扰。有的干扰信号竟然使常规数显表不能正常工作,可见干扰程度之大。现在抑制干扰的措施,据笔者了解通常有三种:第一,抑制干扰源。如能查出干扰源并消除掉是最好的办法,或者将其屏蔽也可以。但在工业现场实不易做到,即使能做到也将付出较高的代价。第二,采用屏蔽电缆。采取屏蔽电缆且进行一点接地,可以屏蔽掉部分干扰信号。这项措施最主要的就是要“一点”接地,处理好机柜绝缘、屏蔽层对端绝缘,如果不能做到一点接地,将会引入很大的干扰信号,第三,加装滤波器。如果滤波器设计合适,将会屏蔽掉大部分的干扰。笔者自己经过多次试验,针对不同强度的干扰信号采用不同容量的滤波器,成功解决了困扰企业多时的难题。 当然,现场的干扰信号类型多样,有电源系统的,有来自空间辐射的,有来自信号线的,甚至有来自系统内部的,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采取有效措施消除干扰的影响。 以上只是一家之言,如有不当,欢迎指正。我的E-MAIL: LIUYUEMIN@163.COM

网友A:
你说的最核心的问题就是DCS的卡件上的EMC问题,呵呵,我们已经为国内一家DCS的厂家做了这方面的技术咨询,提高了这些干扰的抗干扰能力。 欢迎交流: QQ:10815405 msn:xiahj@163.com http://www.econtrolnet.com